[其他ST产品] ST的LL库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楼主(2024-10-29):
ST的LL库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网友A:
我觉得可能就注意函数别写错就行吧

网友B:
LL库的API通常不提供错误检查和自动配置,需要开发者自行确保配置的正确性

网友C:
没啥注意的啊,就跟库函数差不多

网友D:
就正常使用呗,没啥需要特殊注意的

网友E:
在使用STLLLow-Level)库时,需要注意LL库的API设计更接近硬件,因此需要对硬件有更深入的理解

网友F:
LL库是ST公司提供的一种低级库,旨在提供更接近硬件的控制,以实现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资源消耗

网友G:
一般来说,LL库的初始化顺序非常重要,错误的初始化顺序可能导致硬件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确保在配置外设之前,先初始化时钟和电源管理。按照硬件手册的建议顺序进行初始化

网友I:
时钟配置是使用LL库的关键步骤,错误的时钟配置可能导致外设无法正常工作。确保为每个外设配置正确的时钟源和分频器

网友J:
LL库的中断处理需要特别注意,以确保中断服务程序(ISR)的正确性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