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DK在编译的时候提示容量超过限制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29):
MDK在编译的时候提示容量超过限制怎么解决?

网友A:
审查代码,删除不必要的代码行和冗余文件。

网友B:
有时候,之前编译过程中生成的中间文件可能会导致问题。尝试清理整个工程,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C:
简化程序逻辑,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尤其是大数组和复杂数据结构。

网友D:
如果可能,考虑更换具有更大存储空间的芯片

网友E:
使用指针代替大数组,以节省空间。

网友F:
修改链接脚本以增加程序存储区域的大小或优化内存使用。

网友G:
使用微库,有助于减小代码大小。

网友H:
优化编译设置,例如,使用编译选项“-Ospace”来减小代码大小。

网友I:
使用最新版本的外部库和文件,并且已经过优化。

网友J:
在Keil中清理项目,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K:
这通常意味着代码或数据的大小超出了目标设备的存储能力

网友L: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冗余或不必要的部分,并尝试简化或删除它们

网友M:
压缩和解压缩过程可能会增加运行时的开销,因此需要权衡利弊

网友N:
在MDK的编译器设置中,可以尝试调整优化级别,以减少生成的代码大小。

网友O:
如果可能的话,将代码分割成多个模块或文件,并只编译和链接当前需要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