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DK5.26直接安装在WIN10上会出现闪退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29):
MDK5.26直接安装在WIN10上会出现闪退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你杀毒软件开了吧,把keil杀掉了?

网友B:
一般闪退可能是丢文件了,重新安装吧

网友C:
建议还是重新安装,或者你电脑的杀毒防火墙之类的太厉害了

网友D:
这种咋说呢,看看你的keil文件是不是不全啊

网友E:
换台电脑也是这样吗?换台电脑试试呢?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系统不行吧,用虚拟机用win7试试?

网友G:
安装包损坏可能会出现闪退情况

网友H:
我觉得是不是权限不够啊?

网友I:
你试试兼容性模式,虽然我用的也是win10没出现你的情况

网友J:
一般来说可能是安装权限的事儿,你换个盘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