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T232RL在传输的时候会出现偶尔掉数据帧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29):
应该如何排除这个掉数据的问题

网友A:
降速率,波特率降低一些就好了

网友B:
线缩短点,不然的话容易出现掉帧问题

网友C:
FT232RL是一款常用的USB转串口芯片,但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出现偶尔掉数据帧的情况

网友D:
电源不稳定或电源噪声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用去耦电容(如100nF)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E:
电磁干扰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将FT232RL远离其他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的设备(如硬盘、电源适配器等)

网友F:
使用屏蔽性能更好的USB线缆和串口线缆。在PCB设计中,合理布局和布线,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G:
数据传输速率过高可能导致数据丢失。降低数据传输速率,确保在FT232RL支持的范围内(通常为300bps3Mbps)。如果需要更高的数据速率,考虑使用其他支持更高速率的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H:
驱动程序不兼容或版本过旧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确保使用最新版本的FT232RL驱动程序

网友I:
检查操作系统是否支持FT232RL,并确保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J:
硬件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检查PCB设计,确保信号完整性。使用合适的电阻和电容来匹配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