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odbus的串口传输为什么需要设置一样的通信配置?

楼主(2024-10-29):
modbus的串口传输为什么需要设置一样的通信配置?

网友A:
波特率决定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如果两个设备的波特率不一致,它们将无法同步地发送和接收数据,从而导致通信失败或数据错误

网友B:
为了使主设备和从设备的波特率匹配

网友C:
为了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一致

网友C:
提高通信效率,减少通信故障,优化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D:
可以简化系统配置和维护

网友E:
这样可以提高系统兼容性

网友F:
数据位定义了每个字节中的有效位数;停止位用于标识一个字节的结束;校验方式用于检测数据传输中的错误

网友G:
在Modbus网络中,每个从机(即被控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网友H:
Modbus协议使用功能码来指定不同的操作,并使用寄存器地址来指定要访问的数据位置。这些参数也必须在通信双方之间保持一致,以确保命令能够被正确执行

网友I:
说话双方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哪里还能正常对话啊

网友J:
当然是为了确保Modbus串口通信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