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能模拟usb功能吗?

楼主(2024-10-29):
只要实现串口转usb键盘输入,对速度要求很低,可以用usb1.1的,软件能实现吗

网友A:
STM32F030好像没有USB PHY这个硬件接口,估计纯软件是不行的,需要外部增加USB PHY芯片

网友B:
一般来说,你换个072芯片就可以啊,为啥要模拟USB

网友C:
我觉得模拟USB好像性能和效果都不是很好吧

网友D:
没玩过模拟USB的,感觉费劲

网友E:
其实我觉得还是用硬件原生的USB吧,选个芯片呗

网友F:
不建议模拟USB的功能,外置芯片吧

网友G:
其实你换个芯片也不用这么费劲了

网友H:
你可以考虑换个协议吗,如用串口可以不能?

网友I:
这种模拟USB完全不行啊,因为效果非常不好用

网友J:
不知道模拟能不能,一般都是模拟串口,没听说模拟USB

网友K:
换个带USB的型号不是更好吗

网友L(2024-12-31):
串口接收的数据需要在合适的时间转换并发送到USB键盘设备端,确保输入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