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85总线接多个传感器没有返回数据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0-29):
有做过485总线接多个传感器的老哥吗?现在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同时在总线上同时接多个传感器,会有传感器没有返回数据帧,如果把这个没有返回数据帧的传感器,只把他自己接到总线上,却正常返回数据。有老哥知道这是咋回事吗?

网友A:
你需要一个示波器

网友B:
在485总线上连接多个传感器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的问题,例如数据冲突、信号衰减、终端电阻配置不当等

网友C:
485总线需要在两端连接终端电阻,通常为120欧姆。如果终端电阻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信号反射和衰减,从而影响数据传输

网友D:
确保在总线的两端连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检查终端电阻的连接是否牢固,确保没有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E:
如果总线长度超过一定距离(通常为1200米),或者使用的线缆质量较差,可能会导致信号衰减和噪声干扰

网友F:
尽量缩短总线长度,或者使用质量更好的线缆。在总线中间增加中继器,以增强信号

网友G:
如果总线上连接的传感器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总线负载过重,从而影响数据传输

网友H:
减少总线上连接的传感器数量。使用更高速的485总线(如RS-485/422),以提高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I:
如果多个传感器同时发送数据,可能会导致数据冲突,从而导致某些传感器无法正常返回数据

网友J:
使用主从结构,确保只有一个设备(主设备)在特定时间内发送数据。使用轮询机制,依次查询每个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K:
如果多个传感器具有相同的地址,可能会导致数据冲突或无法正确识别传感器。确保每个传感器具有唯一的地址。在配置传感器时,检查并设置唯一的地址

网友L(2025-01-24):
这个问题多半是485总线的地址冲突了,检查一下每个传感器的地址设置,是不是有重复的?

网友M:
看起来像是总线负载问题,485总线上的终端电阻接好了吗?没有的话会导致信号反射,影响通信。

网友N:
多个传感器通信时,有没有检查主机的轮询机制?可能是轮询时间太短,导致部分传感器来不及应答。

网友O:
你用的传感器支持485半双工吗?如果有传感器发完数据后没有及时释放总线,其他设备就无法通信了。

网友P: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总线上的波形,可能是信号干扰或者电平不对导致数据无法正常返回。

网友Q:
检查一下传感器的波特率和数据格式是不是一致,有些厂家的默认设置可能不一样。

网友R:
如果是长距离的总线,可能是线缆太长或者分支太多,信号衰减严重,试试缩短总线长度或者加一个485中继器。

网友S:
有些传感器在总线上的响应时间比较长,你可以试着延长主机的超时时间看看。

网友T:
你试过加拉偏电阻吗?485总线有时候需要拉高或拉低才能保证空闲状态的稳定性。

网友U:
确认一下供电问题,多个传感器在同一总线可能供电不足,单独连接时供电够用,所以正常返回数据。

网友V:
检查传感器的波特率和数据格式是否一致。某些制造商的默认设置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W:
你试过Gala偏置电阻吗?485总线有时需要拉高或拉低,以保证空闲状态的稳定。

网友X:
确认电源问题。同一总线上的多个传感器可能电源不足。单独连接时,电源充足,数据正常返回。

网友:
总线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