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在usb3.0上无法识别,在2.0上可以使用是为什么?

楼主(2024-10-29):
jlink 在usb3.0上无法识别,在2.0上可以使用,为什么 ,不应该是兼容的么,但这个接口可以识别U盘与其他的设备

网友A:
J-Link调试器在USB 3.0接口上无法识别,但在USB 2.0接口上可以正常使用,这可能是由于USB 3.0兼容性问题

网友B:
USB 3.0接口在物理层和电气层上与USB 2.0有所不同,可能会导致某些设备在USB 3.0接口上无法正常工作。尝试更新J-Link的固件,确保其支持USB 3.0

网友C:
检查J-Link调试器的驱动程序是否为最新版本,并确保其兼容USB 3.0

网友D:
USB 3.0接口提供的电源可能与USB 2.0不同,某些设备可能无法从USB 3.0接口获取足够的电源。尝试使用外部电源为J-Link调试器供电,而不是依赖USB接口的电源

网友E:
检查USB 3.0接口的电源管理设置,确保其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F:
USB 3.0接口的信号传输速率更高,可能会引入更多的电磁干扰(EMI),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尝试将J-Link调试器远离其他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的设备(如硬盘、电源适配器等)

网友G:
使用屏蔽性能更好的USB线缆

网友H:
某些驱动程序可能不完全支持USB 3.0接口,导致设备无法识别

网友I:
更新操作系统的USB驱动程序,确保其支持USB 3.0

网友J:
检查并更新驱动程序:确保你的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最新的、兼容的JLink驱动程序。如果驱动程序不支持USB 3.0,可以尝试查找是否有支持USB 3.0的更新版本或使用兼容模式安装驱动程序。使用USB 2.0接口: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将JLink设备连接到USB 2.0接口上以确认其是否正常工作。这有助于排除是硬件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K(2024-12-03):
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L:
驱动程序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M:
-Link本身的硬件故障或设计问题也可能导致在USB 3.0接口上无法识别。

网友N:
可以尝试为J-Link提供外部电源

网友O:
更新驱动程序

楼主: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将J-Link连接到不同的USB 3.0接口上,以排除特定接口或线路问题。

网友P:
建议联系J-Link的技术支持团队

网友Q:
USB 3.0 在硬件和协议上与 USB 2.0 有一定的差异,可能导致某些设备无法完全兼容。

网友R:
某些主板的USB 3.0端口在设计或实现时可能存在一些特定的硬件问题,这可能导致特定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JLINK可能太老了,新版的系统驱动不支持这么老的协议。

网友S:
大概率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T:
驱动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