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8V BMS

楼主(2024-10-29):
48V 电池在汽车,电动车,储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 BMS 系统中,除了前端的模拟采样芯片,MCU 是核心的控制器件,负责 SOC/SOH 算法和系统之间的通讯,所以要求 MCU 有高性能,丰富的外设。

特色功能分析:

- Arm® Cortex-v8M 架构,对比 Arm® Cortex-M3 20% CoreMark 提升,集成 FPU 和 DSP,更大的 L1 Cache支持。

- 双 FlexCAN 接口,一路用来支持于 VCU 或者 Dashboard 电池电量的显示,一路 CAN 总线用来与充电机通讯,控制充电机输出。

- 高速稳定 SPI 接口,用来与模拟采样前端稳定通讯。

- 192K 大容量 RAM,完成故障诊断,保护等功能

网友A(2025-03-01):
这个是不是MCU的ADC和IO数量够用就可以

网友B:
BMS是电池管理系统吧?

网友C:
还说,电动车的话也是用CAN总线的吗

网友D:
一般来说,就前端模拟采样部分需要的重要一些

网友E:
其实架构不重要,重要的是ADC啊

网友F:
我理解的是BMS不是有集成芯片吗,然后可以通讯给MCU的吧

网友G:
灵动其实做电机电控都是不错的吧

网友H:
双 FlexCAN 接口是快速CAN接口吗?

网友I:
SPI一般就外置的ADC会用,但MCU一般的ADC就够啦

网友J:
主要还是电压电流的采集,其实用集成芯片比较好

网友K:
48V轻混方案用得比较多

网友L:
现在很多轻混汽车也是用的48V电池系统

网友M(2025-03-31):
L1 Cache 提升了程序和数据访问的效率,减少了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