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MCU的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有什么局限性吗

楼主(2024-10-31):
灵动MCU的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有什么局限性吗

网友A(2025-01-15):
有自动波特率检测的功能吗?或者demo?

网友B:
其实没有啥局限性吧,这种是优势啊

网友C:
一般自己写个波特率检测函数都行啊

网友D:
灵动MCU的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是一种用于UART通信的功能,能够自动识别通信双方的波特率,从而简化配置过程

网友E:
自动波特率检测通常只能在特定的波特率范围内工作,超出范围可能无法正确识别

网友F:
如果通信双方的波特率不在支持范围内,检测功能将失效。

网友G:
自动波特率检测依赖于起始位和停止位的正确性。如果起始位或停止位出现错误(如噪声干扰),可能导致检测失败

网友H:
自动波特率检测通常要求数据格式(如数据位长度、校验位、停止位)预先配置一致。如果通信双方的数据格式不一致,检测功能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I:
自动波特率检测对噪声和干扰较为敏感。在噪声较大的环境中,检测结果可能不准确,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J:
自动波特率检测需要在通信开始时进行同步。如果初始同步失败(如信号不稳定),检测功能可能无法启动。

网友K:
局限性应该么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