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GD32H757系列MCU I2S外设不支持全双工模式吗?

楼主(2024-10-29):
项目设计是计划使用单片机I2S外设驱动音频芯片,音频芯片在采集两路外部正弦信号同时需要同步输出1路正弦信号,所以需要单片机的I2S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下,现在计划使用GD32H757作为主控芯片,但今天看为官方手册,它的I2S外设的数据输出和输入全都由SPI-MOSI(I2S_sd)引脚输出,不知道这里是规格书写错了还是就这个样,难道GD32H7系列SPI配置为I2S后不支持全双工输出吗?看了stm32H7系列单片机,他们的SPI配置为I2S后是可以全双工的。
GD32H757 I2S结构图:
STM32H7系列I2S结构体:

网友A:
串行同行貌似是单方向的

网友B:
建议查阅官方文档

网友B:
或者咨询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B:
由于不同系列的MCU在外设配置和特性上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将SPI的全双工特性推广到I2S外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咨询官方技术支持

已咨询,不能全双工,只能两个并起来用

网友C(2025-05-25):
SPI的MISO引脚没有被映射到I2S的数据输入线上,导致I2S模式下不支持硬件层面的全双工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