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50x 三路CANFD配置

楼主(2024-10-29):
1 CAN配置
注:本文以GD32E508x为例,其他MCU可能有差异。

1.1 GPIO配置
CAN0、CAN1和CAN2都可以映射到多个GPIO使用,但是配置有所差异。

其中CAN0和CAN1通过配置REMAP寄存器的值来选择对应的GPIO,如下图所示:

而CAN2是通过AFIO配置,参考代码如下: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B10_CAN2_CFG, ENABLE);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B11_CAN2_CFG, ENABLE);

//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A9_CAN2_CFG, ENABLE);
//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A10_CAN2_CFG, ENABLE);

GPIO配置参考代码如下:

void can0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AN0RX_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0 GPIO */
    gpio_init(CAN0RX_PORT,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CAN0RX_PIN);
    gpio_init(CAN0TX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CAN0TX_PIN);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0_PARTIAL_REMAP, ENABLE);
}

void can1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1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AN1RX_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1 GPIO */
    gpio_init(CAN1RX_PORT,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CAN1RX_PIN);
    gpio_init(CAN1TX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CAN1TX_PIN);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1_REMAP, ENABLE);
}

void can2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2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AN2RX_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2 GPIO */
    gpio_init(CAN2RX_PORT,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CAN2RX_PIN);
    gpio_init(CAN2TX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CAN2TX_PIN);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B10_CAN2_CFG, ENABLE);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B11_CAN2_CFG, ENABLE);
}

1.2 CAN配置
CAN配置除了CAN本身的参数,还需要注意接收过滤器的分配,如下图所示,CAN0和CAN1共用28个过滤器,CAN2独立使用14个过滤器。

CAN配置参考代码如下:

void can0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d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tdc_struct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0);

#if 0  // CAN配置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仲裁段波特率 = 90M / 9 / (1 + 7 + 2) = 1M */
    /* configure CAN baud rate 1MBps, sample poi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TSG1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 TSG2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else  // CANFD配置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EN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EN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baudrate 1Mbps, sample pio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D_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fd_frame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excp_event_detect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delay_compensation = ENABLE;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filter = 0x04U;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mode = CAN_TDCMOD_CALC_AND_OFFSET;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offset = 0x04U;
    can_fd_parameter.p_delay_compensation =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iso_bosch = CAN_FDMOD_ISO;
    can_fd_parameter.esi_mode = CAN_ESIMOD_HARDWAR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3 / (1 + 4 + 1) = 5M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4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3;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FD */
    can_fd_init(CAN0, &can_fd_parameter);
#endif

    /* initialize filter */
    /* configure filter mode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 configure filter ID */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 configure filter mask */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 select receiver fifo */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0U;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0, &can_filter);
    /* configure CAN0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0_RX0_IRQn, 0U, 0U);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EN_RFNEIE0);
}

void can1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d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tdc_struct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1);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EN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EN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仲裁段波特率 = 90M / 9 / (1 + 7 + 2) = 1M */
    /* CAN采样率 = (1 + TSG1) / (1 + TSG1 + TSG2) = (1 + 7) / (1 + 7 + 2) = 80% */
    /* baudrate 1Mbps, sample pio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TSG1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 TSG2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1,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D_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fd_frame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excp_event_detect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delay_compensation = ENABLE;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filter = 0x04U;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mode = CAN_TDCMOD_CALC_AND_OFFSET;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offset = 0x04U;
    can_fd_parameter.p_delay_compensation =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iso_bosch = CAN_FDMOD_ISO;
    can_fd_parameter.esi_mode = CAN_ESIMOD_HARDWAR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if 1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3 / (1 + 4 + 1) = 5M */
    /* CAN采样率 = (1 + TSG1) / (1 + TSG1 + TSG2) = (1 + 4) / (1 + 4 + 1) = 83.3%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4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3;                    // 分频系数
#else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2 / (1 + 6 + 2) = 5M */
    /* CAN采样率 = (1 + TSG1) / (1 + TSG1 + TSG2) = (1 + 6) / (1 + 6 + 2) = 77.77%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2;                    // 分频系数
#endif
    /* initialize CAN-FD */
    can_fd_init(CAN1, &can_fd_parameter);

    /* initialize filter */
    /* configure filter mode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 configure filter ID */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 configure filter mask */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 select receiver fifo */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1;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5U;  // CAN_FCTL默认定义了CAN0和CAN1过滤器序号的分配数量,CAN0使用0-13序号,CAN1使用14-27,可以通过can1_filter_start_bank()修改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1, &can_filter);

    /* configure CAN1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1_RX1_IRQn, 1U, 1U);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EN_RFNEIE1);
}
void can2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d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tdc_struct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2);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EN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EN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baudrate 1Mbps, sample pio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2,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D_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fd_frame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excp_event_detect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delay_compensation = ENABLE;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filter = 0x04U;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mode = CAN_TDCMOD_CALC_AND_OFFSET;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offset = 0x04U;
    can_fd_parameter.p_delay_compensation =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iso_bosch = CAN_FDMOD_ISO;
    can_fd_parameter.esi_mode = CAN_ESIMOD_HARDWAR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3 / (1 + 4 + 1) = 5M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4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3;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FD */
    can_fd_init(CAN2, &can_fd_parameter);

    /* initialize filter */
    /* configure filter mode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 configure filter ID */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 configure filter mask */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 select receiver fifo */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U;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2, &can_filter);
    /* configure CAN2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2_RX0_IRQn, 0U, 0U);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2, CAN_INTEN_RFNEIE0);
}

1.3 CAN发送
CAN发送参考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id;           // CAN ID
    uint8_t frame_format;  // format of frame | 0:standard | 1:extended format
    uint8_t can_type;      // CAN type | 0:CAN | 1:CANFD | 2:CANFD加速
    uint8_t buf[64];       // CAN buf
    uint8_t buf_len;       // CAN buf len
} can_trasnmit_data_t;

int can_send_message(uint8_t ch, can_trasnmit_data_t can_data)
{
    uint8_t i;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can_tx_message;

    switch (ch)
    {
    case 0:
    #ifdef CAN0_ENABLE
        can_tx_message = &can0_tx_message;
    #endif
        break;
    case 1:
    #ifdef CAN1_ENABLE
        can_tx_message = &can1_tx_message;
    #endif
        break;
    case 2:
    #ifdef CAN2_ENABLE
        can_tx_message = &can2_tx_message;
    #endif
        break;
    default:
        break;
    }

    if(can_data.frame_format == 0)
    {// 标准帧
        can_tx_message->tx_sfid = can_data.id;
    }
    else
    {// 扩展帧
        can_tx_message->tx_efid = can_data.id;
    }

    if(can_data.can_type == 0)
    {// CAN
        can_tx_message->fd_flag = 0;
        can_tx_message->fd_brs = 0;
    }
    else if(can_data.can_type == 1)
    {// CANFD
        can_tx_message->fd_flag = 1;
    }
    else if(can_data.can_type == 2)
    {// CANFD加速
        can_tx_message->fd_flag = 1;
        can_tx_message->fd_brs = 1;
    }
    can_tx_message->fd_esi = 0;

    memcpy(can_tx_message->tx_data, can_data.buf, can_data.buf_len);

    // CANFD模式下,数据长度只能为0 - 8, 12, 16, 20, 24, 32, 48, 64
    if(can_data.buf_len > 48)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64;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32)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48;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24)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32;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20)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24;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16)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20;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12)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16;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8)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12;
    }
    else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can_data.buf_len;
    }

#if 1
    printf("\r\n can(%d) transmit data(id: 0x%x): ", ch, can_tx_message->tx_sfid);
    for(i = 0U; i < can_tx_message->tx_dlen; i++)
    {
        printf(" %02x", can_tx_message->tx_data);
    }
#endif

    /* transmit message */
    if(can_message_transmit(CAN2, can_tx_message) != CAN_NOMAILBOX)
    {// 发送成功
        return 1;
    }

    return 0;
}

1.4 CAN接收
CAN接收参考代码如下:

void CAN0_RX0_IRQHandler(void)
{
    /* check the receive message */
    can_message_receive(CAN0, CAN_FIFO0, &can0_rx_message);
#if 1
    printf("\r\n can0 receive(id=0x%X) data: ", can0_rx_message.rx_sfid);
    for(int i = 0U; i < can0_rx_message.rx_dlen; i++)
    {
        printf(" %02x", can0_rx_message.rx_data);
    }
#endif
}

void CAN1_RX1_IRQHandler(void)
{
    /* check the receive message */
    can_message_receive(CAN1, CAN_FIFO1, &can1_rx_message);
#if 1
    printf("\r\n can1 receive(id=0x%X) data: ", can1_rx_message.rx_sfid);
    for(int i = 0U; i < can1_rx_message.rx_dlen; i++)
    {
        printf(" %02x", can1_rx_message.rx_data);
    }
#endif
}

void CAN2_RX0_IRQHandler(void)
{
    /* check the receive message */
    can_message_receive(CAN2, CAN_FIFO0, &can2_rx_message);
#if 1
    printf("\r\n can2 receive(id=0x%X) data: ", can2_rx_message.rx_sfid);
    for(int i = 0U; i < can2_rx_message.rx_dlen; i++)
    {
        printf(" %02x", can2_rx_message.rx_data);
    }
#endif
}

2 代码编写
参考代码如下:

ca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can.h"
#include "string.h"

// CAN收发缓存
#ifdef CAN0_ENABLE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can0_tx_message;
can_receive_message_struct can0_rx_message;
#endif

#ifdef CAN1_ENABLE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can1_tx_message;
can_receive_message_struct can1_rx_message;
#endif

#ifdef CAN2_ENABLE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can2_tx_message;
can_receive_message_struct can2_rx_message;
#endif

#ifdef CAN0_ENABLE
void can0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AN0RX_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0 GPIO */
    gpio_init(CAN0RX_PORT,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CAN0RX_PIN);
    gpio_init(CAN0TX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CAN0TX_PIN);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0_PARTIAL_REMAP, ENABLE);
}

void can0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d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tdc_struct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0);

#if 0  // CAN配置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仲裁段波特率 = 90M / 9 / (1 + 7 + 2) = 1M */
    /* configure CAN baud rate 1MBps, sample poi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TSG1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 TSG2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else  // CANFD配置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EN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EN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baudrate 1Mbps, sample pio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D_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fd_frame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excp_event_detect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delay_compensation = ENABLE;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filter = 0x04U;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mode = CAN_TDCMOD_CALC_AND_OFFSET;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offset = 0x04U;
    can_fd_parameter.p_delay_compensation =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iso_bosch = CAN_FDMOD_ISO;
    can_fd_parameter.esi_mode = CAN_ESIMOD_HARDWAR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3 / (1 + 4 + 1) = 5M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4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3;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FD */
    can_fd_init(CAN0, &can_fd_parameter);
#endif

    /* initialize filter */
    /* configure filter mode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 configure filter ID */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 configure filter mask */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 select receiver fifo */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0U;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0, &can_filter);
    /* configure CAN0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0_RX0_IRQn, 0U, 0U);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EN_RFNEIE0);
}

void CAN0_RX0_IRQHandler(void)
{
    /* check the receive message */
    can_message_receive(CAN0, CAN_FIFO0, &can0_rx_message);
#if 1
    printf("\r\n can0 receive(id=0x%X) data: ", can0_rx_message.rx_sfid);
    for(int i = 0U; i < can0_rx_message.rx_dlen; i++)
    {
        printf(" %02x", can0_rx_message.rx_data);
    }
#endif
}
#endif

#ifdef CAN1_ENABLE
void can1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1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AN1RX_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1 GPIO */
    gpio_init(CAN1RX_PORT,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CAN1RX_PIN);
    gpio_init(CAN1TX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CAN1TX_PIN);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1_REMAP, ENABLE);
}

void can1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d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tdc_struct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1);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EN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EN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仲裁段波特率 = 90M / 9 / (1 + 7 + 2) = 1M */
    /* CAN采样率 = (1 + TSG1) / (1 + TSG1 + TSG2) = (1 + 7) / (1 + 7 + 2) = 80% */
    /* baudrate 1Mbps, sample pio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TSG1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 TSG2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1,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D_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fd_frame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excp_event_detect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delay_compensation = ENABLE;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filter = 0x04U;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mode = CAN_TDCMOD_CALC_AND_OFFSET;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offset = 0x04U;
    can_fd_parameter.p_delay_compensation =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iso_bosch = CAN_FDMOD_ISO;
    can_fd_parameter.esi_mode = CAN_ESIMOD_HARDWAR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if 1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3 / (1 + 4 + 1) = 5M */
    /* CAN采样率 = (1 + TSG1) / (1 + TSG1 + TSG2) = (1 + 4) / (1 + 4 + 1) = 83.3%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4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3;                    // 分频系数
#else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2 / (1 + 6 + 2) = 5M */
    /* CAN采样率 = (1 + TSG1) / (1 + TSG1 + TSG2) = (1 + 6) / (1 + 6 + 2) = 77.77%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2;                    // 分频系数
#endif
    /* initialize CAN-FD */
    can_fd_init(CAN1, &can_fd_parameter);

    /* initialize filter */
    /* configure filter mode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 configure filter ID */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 configure filter mask */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 select receiver fifo */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1;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5U;  // CAN_FCTL默认定义了CAN0和CAN1过滤器序号的分配数量,CAN0使用0-13序号,CAN1使用14-27,可以通过can1_filter_start_bank()修改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1, &can_filter);

    /* configure CAN1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1_RX1_IRQn, 1U, 1U);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EN_RFNEIE1);
}

void CAN1_RX1_IRQHandler(void)
{
    /* check the receive message */
    can_message_receive(CAN1, CAN_FIFO1, &can1_rx_message);
#if 1
    printf("\r\n can1 receive(id=0x%X) data: ", can1_rx_message.rx_sfid);
    for(int i = 0U; i < can1_rx_message.rx_dlen; i++)
    {
        printf(" %02x", can1_rx_message.rx_data);
    }
#endif
}
#endif

#ifdef CAN2_ENABLE
void can2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2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AN2RX_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2 GPIO */
    gpio_init(CAN2RX_PORT,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CAN2RX_PIN);
    gpio_init(CAN2TX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CAN2TX_PIN);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B10_CAN2_CFG, ENABLE);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B11_CAN2_CFG, ENABLE);
}

void can2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d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tdc_struct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2);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EN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EN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baudrate 1Mbps, sample pio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2, &can_parame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D_FRAME_STRUCT, &can_fd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fd_frame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excp_event_detect = ENABLE;
    can_fd_parameter.delay_compensation = ENABLE;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filter = 0x04U;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mode = CAN_TDCMOD_CALC_AND_OFFSET;
    can_fd_tdc_parameter.tdc_offset = 0x04U;
    can_fd_parameter.p_delay_compensation = &can_fd_tdc_parameter;
    can_fd_parameter.iso_bosch = CAN_FDMOD_ISO;
    can_fd_parameter.esi_mode = CAN_ESIMOD_HARDWARE;
    /* CAN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G1 + TSG2) */
    /* 数据段波特率 = 90M / 3 / (1 + 4 + 1) = 5M */
    can_fd_parameter.data_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4TQ;  // TSG1
    can_fd_parameter.data_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 TSG2
    /* CAN-FD data segement prescal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non-data segement prescaler */
    can_fd_parameter.data_prescaler = 3;                    //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FD */
    can_fd_init(CAN2, &can_fd_parameter);

    /* initialize filter */
    /* configure filter mode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 configure filter ID */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 configure filter mask */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 select receiver fifo */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U;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2, &can_filter);
    /* configure CAN2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2_RX0_IRQn, 0U, 0U);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2, CAN_INTEN_RFNEIE0);
}

void CAN2_RX0_IRQHandler(void)
{
    /* check the receive message */
    can_message_receive(CAN2, CAN_FIFO0, &can2_rx_message);
#if 1
    printf("\r\n can2 receive(id=0x%X) data: ", can2_rx_message.rx_sfid);
    for(int i = 0U; i < can2_rx_message.rx_dlen; i++)
    {
        printf(" %02x", can2_rx_message.rx_data);
    }
#endif
}
#endif

#if defined (CAN0_ENABLE) || defined (CAN1_ENABLE) || defined (CAN2_ENABLE)
int can_send_message(uint8_t ch, can_trasnmit_data_t can_data)
{
    uint8_t i;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can_tx_message;

    switch (ch)
    {
    case 0:
    #ifdef CAN0_ENABLE
        can_tx_message = &can0_tx_message;
    #endif
        break;
    case 1:
    #ifdef CAN1_ENABLE
        can_tx_message = &can1_tx_message;
    #endif
        break;
    case 2:
    #ifdef CAN2_ENABLE
        can_tx_message = &can2_tx_message;
    #endif
        break;
    default:
        break;
    }

    if(can_data.frame_format == 0)
    {// 标准帧
        can_tx_message->tx_sfid = can_data.id;
    }
    else
    {// 扩展帧
        can_tx_message->tx_efid = can_data.id;
    }

    if(can_data.can_type == 0)
    {// CAN
        can_tx_message->fd_flag = 0;
        can_tx_message->fd_brs = 0;
    }
    else if(can_data.can_type == 1)
    {// CANFD
        can_tx_message->fd_flag = 1;
    }
    else if(can_data.can_type == 2)
    {// CANFD加速
        can_tx_message->fd_flag = 1;
        can_tx_message->fd_brs = 1;
    }
    can_tx_message->fd_esi = 0;

    memcpy(can_tx_message->tx_data, can_data.buf, can_data.buf_len);

    // CANFD模式下,数据长度只能为0 - 8, 12, 16, 20, 24, 32, 48, 64
    if(can_data.buf_len > 48)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64;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32)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48;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24)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32;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20)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24;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16)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20;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12)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16;
    }
    else if(can_data.buf_len > 8)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12;
    }
    else
    {
        can_tx_message->tx_dlen = can_data.buf_len;
    }

#if 1
    printf("\r\n can(%d) transmit data(id: 0x%x): ", ch, can_tx_message->tx_sfid);
    for(i = 0U; i < can_tx_message->tx_dlen; i++)
    {
        printf(" %02x", can_tx_message->tx_data);
    }
#endif

    /* transmit message */
    if(can_message_transmit(CAN2, can_tx_message) != CAN_NOMAILBOX)
    {// 发送成功
        return 1;
    }

    return 0;
}
#endif

void can_tx_test(void)
{
    uint8_t i;
    can_trasnmit_data_t can_data;

    for (i = 0; i < 64; i++)
    {
        can_data.buf = i;
    }

#ifdef CAN0_ENABLE
    can_data.id = 0x123;
    can_data.frame_format = 0;  // 标准帧
    can_data.can_type = 0;      // CAN
    can_data.buf_len = 8;       // 数据长度
    can_send_message(0, can_data);
#endif

#ifdef CAN1_ENABLE
    can_data.id = 0x456;
    can_data.frame_format = 0;  // 标准帧
    can_data.can_type = 1;      // CANFD
    can_data.buf_len = 16;      // 数据长度
    can_send_message(1, can_data);
#endif

#ifdef CAN2_ENABLE
    can_data.id = 0x789;
    can_data.frame_format = 0;  // 标准帧
    can_data.can_type = 2;      // CANFD加速
    can_data.buf_len = 64;      // 数据长度
    can_send_message(2, can_data);
#endif
}

void can_user_init(void)
{
#ifdef CAN0_ENABLE
    // CAN0 init
    can0_gpio_config();
    can0_config();
    /* initialize can0 transmit message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TX_MESSAGE_STRUCT, &can0_tx_message);
    /* initialize can0 receive message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RX_MESSAGE_STRUCT, &can0_rx_message);
#endif

#ifdef CAN1_ENABLE
    // CAN1 init
    can1_gpio_config();
    can1_config();
    /* initialize can1 transmit message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TX_MESSAGE_STRUCT, &can1_tx_message);
    /* initialize can1 receive message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RX_MESSAGE_STRUCT, &can1_rx_message);
#endif

#ifdef CAN2_ENABLE
    // CAN2 init
    can2_gpio_config();
    can2_config();
    /* initialize can2 transmit message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TX_MESSAGE_STRUCT, &can2_tx_message);
    /* initialize can2 receive message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RX_MESSAGE_STRUCT, &can2_rx_message);
#endif

    printf("can init success\r\n");
}

can.h:

#ifndef __CAN_HANDLE_H
#define __CAN_HANDLE_H

#include "gd32e50x_can.h"

#define CAN0_ENABLE
#define CAN1_ENABLE
#define CAN2_ENABLE

#define CAN0RX_CLOCK  RCU_GPIOB
#define CAN0RX_PORT   GPIOB
#define CAN0RX_PIN    GPIO_PIN_8
#define CAN0TX_CLOCK  RCU_GPIOB
#define CAN0TX_PORT   GPIOB
#define CAN0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CAN1RX_CLOCK  RCU_GPIOB
#define CAN1RX_PORT   GPIOB
#define CAN1RX_PIN    GPIO_PIN_5
#define CAN1TX_CLOCK  RCU_GPIOB
#define CAN1TX_PORT   GPIOB
#define CAN1TX_PIN    GPIO_PIN_6

#define CAN2RX_CLOCK  RCU_GPIOB
#define CAN2RX_PORT   GPIOB
#define CAN2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CAN2TX_CLOCK  RCU_GPIOB
#define CAN2TX_PORT   GPIOB
#define CAN2TX_PIN    GPIO_PIN_11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id;           // CAN ID
    uint8_t frame_format;  // format of frame | 0:standard | 1:extended format
    uint8_t can_type;      // CAN type | 0:CAN | 1:CANFD | 2:CANFD加速
    uint8_t buf[64];       // CAN buf
    uint8_t buf_len;       // CAN buf len
} can_trasnmit_data_t;

void can_user_init(void);
void can_tx_test(void);

#endif

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can.h"

int main(void)
{
    // systick_config();
    uart_user_init();
    can_user_init();
    printf("app init success.\n");
    can_tx_test();
    while(1)
    {
    }
}

3 测试验证
把MCU三路CAN接到一起,并接入CAN盒的同一通道。
用CAN盒抓取数据如下图所示,MCU启动后一次通过3路CAN发送不同的数据。

MCU单路CAN接CAN盒,然后用CAN盒发送数据,MCU接收如下图所示:
MCU收到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接收log。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henZhen_zixian/article/details/142966125

网友A:
CAN0、CAN1和CAN2都可以映射到多个GPIO使用,但是配置有所差异。

网友B(2025-05-25):
可以选择使用PB10/PB11或者PA9/PA10等作为CAN2的RX/TX引脚。

需要开启对应GPIO和CAN2时钟。

网友B:
CAN2使用 gpio_afio_port_config() 函数来配置复用映射,不同于CAN0/1的Remap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