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电秘1_不存在于芯片手册上的电源秘密

楼主:
0、故事起源
VDD和VDDA能相互供电?
VDD与VDDA在不同款芯片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竟然具有X向Y的导通电压?
VDD的POR和VDDA的POR电压竟然是不同的?
NRST的释放,芯片运行是以什么作为判断依据呢?

一次意外的实验,让我发现很多不存在于芯片手册上的电源规律,这让我产生了别样的兴趣,打算一层层的探索下去,写一个关于电源系列的分享。

1、电源结构
要写这么一个东西,这个第一篇我最好还是先聊下芯片手册上标明的电源规律。先有个简单的认知,不然就不好讲后面的故事了。
以F103系列为例,电源类型引脚分为4种
1)VDD:芯片内部数字电路的电源
2)VDDA:芯片内部模拟电路的电源
3)VBAT:后备域电源
4)Vref:外部参考电平
在普通情况下,只要VDD和VDDA正常供电,芯片就能正常运行。VBAT是电池供电,一般在产品上才会用上,Vref是一个外部参考电平,这两个不影响到正常芯片运行,与我们的故事无关,所以不详谈。

2、芯片启动
接下来说说手册中VDD和VDDA对于芯片启动的影响。如下图,我们可以分成2个阶段看。
1)上电阶段:当检测到芯片的VDD/VDDA低于阈值电压 VPOR时,芯片将处于复位状态Reset为低,芯片不工作;当检测到芯片的VDD/VDDA高于阈值电压 VPOR后,经过一段迟滞时间,Reset释放为高电平,芯片开始工作。
2)掉电阶段:和上电阶段类似。当检测到芯片的VDD/VDDA低于阈值电压 VPDR时,芯片将处于复位状态Reset为低,芯片不运行。
名词说明:POR(power on reset)、PDR(power down reset)

VPOR和VPDR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查看电压范围

F、后话
目前有几个想交流的话题,我放下面了,如果你们也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VDD和VDDA能相互供电?
VDD与VDDA在不同款芯片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竟然具有X向Y的导通电压?
VDD的POR和VDDA的POR电压竟然是不同的?
NRST的释放,芯片运行是以什么作为判断依据呢?

这篇我就先简单结束,如果你也对《不存在于芯片手册上的电源秘密》感兴趣的话,不妨点赞“追更”,我们下次再见。

楼主(2024-10-30):
一时兴起,不知道会写多少篇,写完的链接我会更新到评论区

《电秘1》不存在于芯片手册上的电源秘密:https://bbs.21ic.com/icview-3409960-1-1.html
《电秘2》VDD和VDDA的POR是同一个POR吗:https://bbs.21ic.com/icview-3409966-1-1.html
《电秘3》是谁真正掌握了芯片启动权:https://bbs.21ic.com/icview-3410078-1-1.html
《电秘4》兄弟,请向我导通发电:https://bbs.21ic.com/icview-3411082-1-1.html
《电秘5》小心,这上电有检测:https://bbs.21ic.com/icview-3411090-1-1.html

网友A:
我都接3.3V

楼主:
是的,通常情况下对这类芯片的使用都是VDD与VDDA接3.3V。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上电、掉电、功能启动或外部环境引起的电源波动,有可能因此整个系统出现异常,我们就可以深入分析。探索芯片在任何情况下的状态,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