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电秘2_VDD和VDDA的POR是同一个POR吗

楼主(2024-10-29):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0、故事起源
VDD和VDDA能相互供电?
VDD与VDDA在不同款芯片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竟然具有X向Y的导通电压?
VDD的POR和VDDA的POR电压竟然是不同的?
NRST的释放,芯片运行是以什么作为判断依据呢?正常上电,咋就进BootLoader?

一次意外的实验,让我发现很多不存在于芯片手册上的电源规律,这让我产生了别样的兴趣,打算一层层的探索下去,写一个关于电源系列的分享。

1、POR,它分家吗
我们上一篇说到,手册中描述VDD/VDDA达到VPOR电压后,芯片便开始工作。然后你不好奇吗?VDD和VDDA是分管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的电源,那它们的POR电压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9994b3f120d5dab6f924a729b700a4e1

2、测试验证
先说结论,POR实测是分家的。VDD和VDDA有着各自的VPOR。

芯片类型
VDD_VPOR
VDD_VPDR
VDDA_VPOR
VDDA_VPDR
APM_F103xB
1.24V
1.21V
1.92V
1.86V
APM_F072xB
1.92V
1.87V
1.91V
1.86V
APM_F030xB
1.93V
1.92V
1.93V
1.92V
1)虽说POR是分家的,但可以看到F072 VDD和VDDA的POR是接近的,F030也是如此。只有F103是比较特殊,差别较大。
2)手册描述的POR电压,更像是VDD与VDDA两者之间更大的偏值。如果想正常使用芯片,最好保证VDD和VDDA的电压都在手册描述的VPOR之上。
3)其实在芯片供电范围上,手册是有描述VDD和VDDA的正常范围在2V~3.6V,因此一般不会出现我测试描述的情况,你们且当看个乐子哈。

手册VDD和VDDA的电压范围:
97f7494de112ac3707d5a70f6cff500c

3、验证方法
程序配置:系统启动后,程序配置PA7进行IO翻转
测试方式:VDD与VDDA分别供电,示波器测量NRST、PA7的IO状态
VDD_VPOR:VDDA接1.95V,将VDD从0.5V慢慢上升,步进0.01V,直到观察到NRST释放,PA7翻转
VDD_VPDR:VDDA接1.95V,将VDD从2.5V慢慢下降,步进0.01V,直到观察到NRST拉低,PA7关闭
VDDA_VPOR:VDD接1.95V,将VDD从0.5V慢慢上升,步进0.01V,直到观察到NRST释放,PA7翻转
VDDA_VPDR:VDD接1.95V,将VDD从2.5V慢慢下降,步进0.01V,直到观察到NRST拉低,PA7关闭

F、后话
目前有几个想交流的话题,我放下面了,如果你们也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VDD和VDDA能相互供电?
VDD与VDDA在不同款芯片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竟然具有X向Y的导通电压?
VDD的POR和VDDA的POR电压竟然是不同的?
NRST的释放,芯片运行是以什么作为判断依据呢?
正常上电,咋就进BootLoader?

如果你也对《不存在于芯片手册上的电源秘密》感兴趣的话,不妨点赞“追更”,我们下次再见。

除去一样的开头和结尾,文章字数未满800字不予审核,建议将同一些列放进一篇或者两篇帖子~~~
@xch :实测值。一看您的提问就有水平,我后面有一篇有关于VDD与VDDA两者导通关系的,就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说明
xch
你这两路电源电压值是设置值还是实测值?

楼主:
一时兴起,不知道会写多少篇,写完的链接我会更新到评论区

《电秘1》不存在于芯片手册上的电源秘密:https://bbs.21ic.com/icview-3409960-1-1.html
《电秘2》VDD和VDDA的POR是同一个POR吗:https://bbs.21ic.com/icview-3409966-1-1.html
《电秘3》是谁真正掌握了芯片启动权:https://bbs.21ic.com/icview-3410078-1-1.html
《电秘4》兄弟,请向我导通发电:https://bbs.21ic.com/icview-3411082-1-1.html
《电秘5》小心,这上电有检测:https://bbs.21ic.com/icview-3411090-1-1.html

网友A:
搞研发就是要这种刨根问底的精神

网友B:
你这个研究好升入细致。这个精神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