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串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楼主(2024-10-29):
AT32F421,通过串口,MCU能够正常发送到上位机,但上位机发送消息至MCU就出现异常。请路过的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在串口接收中断使用了USART_ReceiveData函数,此时已经把数据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取出来了,你在主函数再次调用就不对了,你可以在中断函数中直接用数据或者变量接收就行了。

网友B:
检查串口线是否连接正确, TX(发送)引脚连接到对方的RX引脚,RX引脚连接到对方的TX引脚。

网友C:
串口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设置、串口工作模式选择等。

网友D:
启用了接收中断。

网友E:
TX连接到对方的RX,RX连接到对方的TX

网友F:
是否有任何硬件故障,如损坏的连接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G:
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确保中断已经正确使能。

网友H:
有时上电时序不当可能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I:
那说明你的串口数据接收处理有bug存在。

网友J:
接收(RX)引脚 有虚焊或连接不良。

网友K:
串口初始化代码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

网友L:
串口通信的稳定性与良好的接地密切相关,不良的接地可能会引入干扰

网友M: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确保中断向量表和中断服务例程(ISR)配置正确。

网友N:
检查是否有代码逻辑错误,如错误的标志位设置或清除。

网友O: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进行接收,确保接收中断已正确配置并使能

网友P: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确保中断服务程序正确处理了接收逻辑。

网友Q:
串口的发送引脚(TX)和接收引脚(RX)与外部设备的连接正确无误,没有接反或虚接的情况。对于常用的 UART 串口,

网友R:
单片机和串口设备的电源稳定,避免因电源问题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S:
逐步检查代码,确保每一步都正确执行。

网友T:
没有其他信号干扰到串口的接收引脚。

网友U:
检查单片机和外围设备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V:
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通信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W:
一般单片机的 TX 引脚应连接到外部设备的 RX 引脚,RX 引脚应连接到外部设备的 TX 引脚。

网友X:
单片机和外部设备的地线连接良好。

网友R:
检查是否有外部设备或电路干扰串口通信。

网友Q:
使用示波器检查串口信号

网友Y:
接收缓冲区是否已满,导致无法接收新的数据。

网友V:
检查串口连接线是否损坏,可以尝试更换一根串口线来排除线路问题。

网友Z:
串口线连接正确,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AA:
使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检查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B:
检查是否有其他中断与串口接收中断发生冲突,导致串口接收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AC:
如果采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接收中断已经打开,并且中断服务程序能够正确响应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D:
在初始化代码中使能了串口接收功能。

网友AE:
使用了外部的串口电平转换芯片,检查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F:
设备或模块的串口配置与单片机一致。

网友AA:
单片机的串口引脚是否正确配置为输入和输出模式

网友AG:
检查接收缓冲区是否已满,或者是否有代码逻辑阻止了数据的接收。

网友AH:
如果使用了不同类型的设备(如TTL和RS-232),确保使用了正确的电平转换器。

网友AI:
检查单片机的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在中断服务程序或DMA传输完成中断中处理接收数据

网友AJ:
如果串口接收采用中断方式,检查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以及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确编写

网友AK:
怎么个异常,可以说明白点吗

网友AL(2024-12-03):
检查串行连接电缆是否损坏。您可以尝试更换串行电缆来消除线路问题。

网友AM:
一般来说,微控制器的tx引脚应连接到外部器件的rx引脚。rx引脚应连接到外部器件的tx引脚。

网友AN:
MCU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接地线连接良好。

网友AO:
接收缓冲区是否已满,防止接收新数据。

网友AP(2025-01-03):
串行电缆连接正确,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AQ:
如果数据是通过中断接收的,则接收中断打开,中断服务程序可以正确响应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R:
使用外部串行电平转换芯片来检查它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S:
检查MCU的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T(2025-02-02):
设备或模块的串行端口配置与MCU的一致。

网友I:
那多半是你的MCU串口接受处理有问题

网友AU(2025-08-29):
AT32F421 串口仅能发不能收,先排查硬件:检查 MCU 接收引脚(如 USART_RX)是否虚焊、短路,或与外设冲突;确认电平匹配(若上位机是 RS232,需电平转换芯片)。再查软件:核对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是否与上位机完全一致;检查接收中断是否使能、缓冲区是否溢出;排查代码中接收逻辑是否有误,如未正确读取 DR 寄存器数据。

网友AV:
异常是什么现象?你得表述清楚的呀,不然没办法帮你分析的

网友AW: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那么就是配置问题是不是没有配置输入使能

网友AX(2025-11-12):
引用 网友K:
串口初始化代码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

是的最好是先看看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Y:
检查一下上位机的串口驱动是否安装正确,或者尝试使用其他上位机软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