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步进电机失效—设备故障

楼主(2024-10-29):
   设备安装好了,发现其中一个步进电机失效,表现是静止时锁紧力矩很小,可以用手轻易转动,给脉冲不运行或用手往运动方向旋转才会有一点点跟转的迹象,换过电机驱动器和电机的连接线,没有改善,换了一个步进电机,刚开始正常,一天后调试程序时发现换上的步进电机也出现了静止时无锁紧力矩,给脉冲不运行的现象,而之前换下的步进电机,装到其他设备上静止时锁紧力矩是正常的(用手指转不动)。
  根据现象猜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是电机内部丢磁的话,换下来的步进电机是应该不会自动恢复的,如果是步进电机内部运动部件松脱或被顶偏的话,貌似之前从来也没有出过类似的现象,检查了设备接地,结果接地良好,换了插座故障现象仍旧存在,说明并不是某个插座接地不良或者设备内部未接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么离谱的问题!
   答案出来了: 联轴器没锁紧,联轴器和步进电机的轴之间有相对运动!1)联轴器有锁紧力矩要求; 2)不同的联轴器可能锁紧力矩有差异;  3)每个人力气不一样,锁紧时的力矩不一样;   以上会导致人工手动锁紧联轴器时会出问题,如果是扭力工具锁紧的且锁紧力矩是按联轴器的锁紧力矩要求调节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明显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驱动的问题

驱动器在驱动信号拔了(无驱动信号)时一样的现象,按理此时应该有静止锁紧力矩的,但奇怪的是那个步进电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