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音频采样频率

楼主(2024-10-29):
音频采样
我们知道人耳所能听到的频率范围是20Hz~20KHz,音频的采样频率至少为最高频率的2倍,才能保证不失真,所以20KHz*2=40KHz,考虑到一定的余量采用44.1KHz。当然也有更高的采样频率,目前我们常用的16位声卡采样频率共设有22.05KHz、44.1KHz、48KHz三个等级,其音质分别对应于调频立体声音乐、 CD品质立体声音乐、优质CD品质立体声音乐.理论上讲应该是采样频率越高音质越好,但由于人耳听觉分辨率毕竟有限,高于48KHz的采样频率已无法辨别出来的。
为什么抽样频率需要是最高频率的两倍?首先得了解下面的空间采样定理。空间采样定理(Nyquist-Shannon采样定理)是指:对于一种无穷长的信号,如果对它按照一定间隔进行采样,那么只有当采样频率满足一定条件时,才能准确地还原出原始信号。这个定理在信号与系统分析、数安售号处理领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灵敏字信号处理的基础。
这主要是因为信号中的高频成分在抽样过程中容易被混叠(aliasing)到低频部分,导致信号失真。如果抽样频率不足够高,就无法区分这些高频成分和原始信号中的低频成分,从而无法准确恢复原始信号。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抽样频率需要足够高,以确保在抽样过程中不会引入混叠现象。具体来说,抽样频率至少应该是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这样才能确保原始信号中的所有频率成分都能在抽样信号中得到准确表示。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抽样定理只适用于带限信号。对于非带限信号(即在一个无限频率范围内不为零的信号),抽样定理可能不再适用,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来处理。
由以上总结可知,抽样信号的抽样频率比其最高频率的两倍要大,是为了确保能够准确恢复原始信号,避免混叠现象的发生。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根据信号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抽样频率,以确保信号处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xch
下次换个超声波的采样频标题率还能再发表。

网友A:
另外一个人也发了一篇内容一样的,莫非是他的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人也发了一篇内容一样的,莫非是他的小号?

都是有参考杂志上的资料的,没有百分之百的相同。

网友B:
一个简单几行的数学公式洋洋洒洒写出几十行中文。
没有稿费白忙乎了

网友C:
使用fs采样fs/2的正弦波,得到的是一个方波的数据,所以音频DAC会使用过采样,一般都256、384、512倍过采样,就能得到fs/2的正弦波。

网友D:
看不懂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