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多路输出电源反馈回路疑问

楼主(2024-10-29):
在做多路输出的反激,在测试短路保护功能时候发现,主反馈路短路后,整个电源可以直接保护,正常触发了芯片CS口(电流采样口)大于1V的保护;但是我在短路非主反馈路的时候,发现短路后原边MOS的占空比居然增大了,虽然增大了但没足以让原边过流,芯片短路保护没有触发;
这里我就很有疑问:按理上说原边MOS的占空比应该只跟主反馈路的电压有关,非反馈路的负载变化为什么影响了占空比?从现象上来看,非反馈路加载引起主反馈路电压波动了从而环路使MOS占空比变化,但是想不明白这个影响的原理是什么?
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原边的能量会按照漏感的比例分配给副边各个绕组(交叉调整率),但是非主反馈短路(加载)的话也不会影响漏感啊,能量分配理论上不会变才对。同事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坛友。

网友A:
      正常状态(理想状态):原边开关管截止时,各副边的磁通量等于原边磁通量之和,且各副边磁通量的比例相对固定。
      当短路非主反馈路的时候,被短路的非主反馈路的磁通量变大,主输出副边和其它输出副边的磁通量变小,
主反馈路检测的反馈量相应减小,因此电源芯片会将原边MOS的栅极驱动脉冲宽度加宽。
       因此“原边MOS的占空比居然增大了”

网友A:
      原边的磁通量同时穿过各副边,当短路非主反馈路的时候,主反馈路仍产生磁通量,磁通量小而已,
因此主反馈路不会出现它自己短路时的电压或电流,主反馈路就不会检测到对应的短路电压或电流,
就不会触发芯片CS口(电流采样口)大于1V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的磁通量同时穿过各副边,当短路非主反馈路的时候,主反馈路仍产生磁通量,磁通量小而已,
因此 ...

原来如此,多谢坛友的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