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I2C

楼主(2024-10-30):
1.什么是I2C?
        即“集成电路总线”,一种串行通讯总线,使用多主从架构。有两根通讯线,SCL(时钟线)和SDA(串行数据线)用于连接低速外围设备。

2.特点
同步时钟,半双工通讯;
带数据应答,最快速度5Mbit/s;
支持一主多从,多主多从(同一时刻只能有一台主设备);
两根通讯线需要外挂上拉电阻(4.7千欧);
SCL和SDA均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
利用不同设备的地址进行访问通讯;
3.通讯协议
主节点:产生时钟并发起与从节点的通信;

从节点:接受时钟并响应主节点的寻址;

发送:START + data(7bit addr + 1bit 0W)   + data(8bit data)   + ... + STOP

         1bit ACK         1bit ACK

接收:START + data(7bit addr + 1bit 1R)   + data(8bit data)   + ... + STOP

         1bit ACK         1bit ACK

s:起始位:时钟线为高,数据线由高到低;

设备地址(7位):用于识别从设备,并进行通信控制;

读写位(1位):通过设备地址的最低位表示读写方向,例如写操作;

应答信号(1位):从设备接收到地址后,发送应答信号以确认接受;

寄存器地址(8位):用于标识具体的寄存器,并通过该指定的寄存器进行的写数据;

应答信号(1位):确认数据已被正确接收;

要写入的数据(8位):发送8bit的数据;

应答信号(1位):确认数据已被正确接收;

停止位(1位):如果不需要进行通信,则发出停止标志:SCL为高,SDA由低电平到高电平

I2C的功能

iic.c
/*
        IIC1 SCL PB8 SDA PB9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using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x, ENABLE)
          function for I2C1, I2C2 or I2C3.

      (#) Enable SDA, SCL  and SMBA (when used) GPIO clocks using
          RCC_AHBPeriphClockCmd() function.

      (#) Peripherals alternate function:
        (++) Connect the pin to the desired peripherals' Alternate
             Function (AF) using GPIO_PinAFConfig() function
        (++) Configure the desired pin in alternate function by: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Select the type, pull-up/pull-down and output speed via
             GPIO_PuPd, GPIO_OType and GPIO_Speed members
        (++) Call GPIO_Init() function
             Recommended configuration is Push-Pull, Pull-up, Open-Drain.
             Add an external pull up if necessary (typically 4.7 KOhm).

      (#) Program the Mode, duty cycle , Own address, Ack, Speed and Acknowledged
          Address using the I2C_Init() function.

      (#) Optionally you can enable/configure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ithout
          re-initialization (i.e there is no need to call again I2C_Init() function):
        (++) Enable the acknowledge feature using I2C_AcknowledgeConfig() function

      (#) Enable the NVIC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terrupt using the function
          I2C_ITConfig() if you need to use interrupt mode.

      (#) Enable the I2C using the I2C_Cmd() function.
*/

#include "iic.h"
#include "systick"

void iic_Init()
{
        // 1. 使能adc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2. 配置GPIO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将PB8/9复用为IIC引脚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I2C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I2C1);

        // 配置GPIO模式 输出类型 ...
        GPIO_InitTypeDef gpio;
        // 设置配置的引脚
        gpio.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设置为复用模式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设置为开漏输出
        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 设置上下拉
        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设置gpio输出速率
        gpio.GPIO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Init(GPIOB, &gpio);

        // 3. 配置IIC
        I2C_InitTypeDef i2c1;
        // 设置I2C时钟速率 不超过400Khz -- AT24C02 工作在400Khz频率下
        i2c1.I2C_ClockSpeed = 100000;
        i2c1.I2C_ClockSpeed = 400000;
        // 设置IIC模式 为IIC模式
        i2c1.I2C_Mode = I2C_Mode_I2C;
        // 设置快速模式下的时钟的占空比
        i2c1.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16_9;
        // 设置IIC设备地址 主模式下用处不大
        i2c1.I2C_OwnAddress1 = 0x14;
        // 设置ACK自动应答 禁止
        i2c1.I2C_Ack = I2C_Ack_Disable;
        // 设置地址长度的应答  即指定自身地址长度
        i2c1.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I2C1, &i2c1);

        // 4. 使能IIC
        I2C_Cmd(I2C1, ENABLE);
}

uint8_t EEPROM_Random_ReadByte(uint8_t ByteAddr)
{
        // 总线是否空闲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SET );
        //EEPROM是否在写周期内
        if ( EEPROM_Twr() == 0 )
        {
                /*
                        1. 起始信号
                                wait EV5事件发生
                        2. 器件地址 + W
                                wait EV6事件发生  DR寄存器可以写入
                        3. 字地址
                                wait EV8_2事件的结束
                        4. SR 起始信号
                                wait EV5
                        5. 器件地址 + R
                                wait EV6

                                wait EV7  RxNE 接收寄存器不为空
                        6. EEPROM -data-》IIC ---> I2C1 ---> DR

                        7. 停止信号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1.1 等待事件5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RROR );

                // 2. 发送器件地址 + 操作命令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A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2.1 等待事件6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RESET );

                // 3. 发送字节地址
                I2C_SendData(I2C1, ByteAddr);
                        // 3.1 等待事件8_2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RESET );

                // 重复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RESET );

                // 2. 发送器件地址 + 操作命令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A0,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RESET );

                // 等待有数据可读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RESET );

                uint8_t temp = I2C_ReceiveData(I2C1);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return temp;
        }

        return -1;

}

// 随机向EEPROM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uint8_t EEPROM_Random_WriteByte(uint8_t ByteAddr, uint8_t data)
{
        // 0. 前提 是 总线空闲  && EEPROM 不是 写周期时间内
        // 等待总线空闲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SET );

        // 判断是否在写周期内
        if ( EEPROM_Twr() == 0 )
        {
                // 1. 发送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1.1 等待事件5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RESET );

                // 2. 发送器件地址 + 操作命令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A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2.1 等待事件6的发生 ADDR == 1 地址已发送 --- 事件8  TxE == 1  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RESET );

                // 3. 发送字节地址
                I2C_SendData(I2C1, ByteAddr);
                        // 3.1 等待事件8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RESET );

                // 4. 发送要写的数据
                I2C_SendData(I2C1, data);
                        // 4.1 等待事件8_2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RESET );

                // 5. 发送结束信号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  测试 EEPROM 是否在内部写周期
uint8_t EEPROM_Twr()
{
        /* 测试EEPROM 是否不再写周期内:
        测试方式为应答查询:向EEPROM发送 Start + addr+r/w 看他是否有应答
                有应答则为空闲
                无应答则说明在写周期内
        */
        // 只发送20次查询
        uint32_t times = 500;
        uint32_t delay = 1000;
        while ( times )
        {
                delay = 1000;
                // 1. 发送起始位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1.1 等待EV5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RESET );
                // 2. 发送地址 + R/W
                // 发送设备地址 0xA0 并且指定读/写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A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2.0 保证地址数据已经发送到总线 --- EV6/EV8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ET && --delay )
//                //if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ET )
                {
                        delayUs(1);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if ( delay )
                        return 0;
                else
                        times--;
        }

        // == 0 还在写周期内
        return -1;
}

void EEPROM_WritePage(uint8_t ByteAddr, char data[], uint8_t dataLen)
{
        // 0. 前提 是 总线空闲  && EEPROM 不是 写周期时间内
        // 等待总线空闲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SET );

        // 判断是否在写周期内
        if ( EEPROM_Twr() == 0 )
        {
                // 1. 发送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1.1 等待事件5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RESET );

                // 2. 发送器件地址 + 操作命令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A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2.1 等待事件6的发生 ADDR == 1 地址已发送 --- 事件8  TxE == 1  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RESET );

                // 3. 发送字节地址
                I2C_SendData(I2C1, ByteAddr);
                        // 3.1 等待事件8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RESET ) ;

                // 4. 发送要写的数据

                        int i = 0;
                        for(i=0;i<dataLen;i++)
                        {
                                I2C_SendData(I2C1, data);
                                // 4.1 等待事件8的发生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RESET );
                        }
                        //事件8_2发生就停止发送
                        while (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RESET );

                // 5. 发送结束信号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
        实现向EEPROM写任意的字节数,并且可以写到任意的位置
*/
void EEPROM_WriteBytes(uint8_t ByteAddr, char data[], uint8_t dataLen)
{
        // 记录页地址
        uint8_t PageAddr = ByteAddr & 0xF8;
        // 记录页内地址偏移
        uint8_t PageByteAddr = ByteAddr & 0x07;
        // 表示当前待写入的字节数
        uint8_t WriteCnt = 0;

        // 等待总线空闲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SET );

        // 判断是否在写周期内
        if ( EEPROM_Twr() == 0 )
        {
                // 判断这个地址是当页的第多少个字节 --- 这一页还可以写多少个字节
                WriteCnt = (8-PageByteAddr) > dataLen ? dataLen : (8-PageByteAddr) ;
                dataLen -= WriteCnt;
                EEPROM_WritePage(ByteAddr , data,  WriteCnt);
                data += WriteCnt;

                // 判断剩余的待写入的字节数 >= 8 === 》 页写
                while ( dataLen >= 8 )
                {
                        // +8 即为下一页
                        PageAddr += 8;
                        EEPROM_WritePage( PageAddr , data, 8);
                        // 数据长度 -8
                        dataLen -= 8;
                        // 数组偏移 +8
                        data += 8;
                }

                // 直接在最后一页写入剩余字节数
                EEPROM_WritePage( PageAddr+8 , data,  dataLen);
        }
}

iic.h
#ifndef IIC_H
#define IIC_H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PAGEBITS     (3)
#define EEPROM_PAGE0 (0<<PAGEBITS)
#define EEPROM_PAGE1 (1<<PAGEBITS)
#define EEPROM_PAGE2 (2<<PAGEBITS)
#define EEPROM_PAGE3 (3<<PAGEBITS)
#define EEPROM_PAGE4 (4<<PAGEBITS)

void iic_Init();

uint8_t EEPROM_Random_ReadByte(uint8_t ByteAddr);

uint8_t EEPROM_Random_WriteByte(uint8_t ByteAddr, uint8_t data);

void EEPROM_WritePage(uint8_t ByteAddr, char data[], uint8_t dataLen);

void EEPROM_WriteBytes(uint8_t ByteAddr, char data[], uint8_t dataLen);

uint8_t EEPROM_Twr();

#endif /* iic.h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77732216/article/details/143236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