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t6有源晶振无法稳定问题

楼主(2024-10-30):
gd32f303cct6使用16M有源晶振输入到OSCIN引脚后在启动时候HXTALSTB始终无法值1,然后卡死在system_gd32f30x.c文件中if fail的这个死循环里,是这款单片机不支持有源晶振吗,使用示波器测量过芯片OSCIN引脚有峰峰值为1V的16MHZ波形,并且稳定,圆角的方波

网友A:
晶振电路问题

网友B:
晶振的电源引脚是否稳定供电,以及地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C:
负载电容的值是否符合晶振的规格要求。

网友D:
检查单片机的时钟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了外部晶振的使用。

网友E:
在启动代码中使能外部晶振

网友F:
换一片新的GD32F303CCT6单片机进行测试。

网友G:
检查启动代码中的死循环逻辑,在检测到HXTALSTB未置1时,有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如复位、重启等)。

网友H:
检查电路板上的其他元件是否可能对晶振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I:
查GD32F303CCT6的参考手册

楼主:
我的晶振输出脚是紧贴单片机的osc in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电源引脚是否稳定供电,以及地线是否连接良好。

晶振电源稳定的,对板子上各处的地测量osc in引脚都是有清晰的波形,单片机切换到内置振荡器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启动代码中的死循环逻辑,在检测到HXTALSTB未置1时,有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如复位、重启等)。 ...

不管怎么复位都是这样

网友J(2025-05-25):
通常OSC_IN和OSC_OUT是为无源晶体设计的,内部有放大器振荡电路,需要晶体和电容组成谐振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