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3怎么来读取AD7606O数据的?

楼主(2024-10-30):
诸位大侠大腕。。。向诸位请教一下:STM32F103怎么来读取AD7606O数据的?恳请赐教,致谢

网友A:
AD7606是一款8通道、16位、同步采样的模数转换器(ADC),适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B:
STM32F103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适合与AD7606配合使用

网友C:
AD7606STM32F103的典型连接方式如下:CS(片选):连接到STM32GPIO引脚,用于控制AD7606的使能。RD(读取):连接到STM32GPIO引脚,用于控制数据读取。BUSY(忙信号):连接到STM32GPIO引脚,用于指示AD7606的转换状态。CONVST(转换启动):连接到STM32GPIO引脚,用于启动AD7606的转换。DATA(数据线):连接到STM32SPI或并行接口,用于读取转换后的数据。RESET(复位):连接到STM32GPIO引脚,用于复位AD7606

网友D:
配置SPI为全双工模式,数据位宽为16位,用于与AD7606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E:
一般需要配置SPI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F:
配置控制引脚(CSRDBUSYCONVST)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G:
通过SPI接口读取AD7606的转换数据。使用CSRD信号控制AD7606的数据读取过程

网友H:
其实可以通过CONVST信号启动AD7606的转换

网友I:
通过SPI接口和GPIO控制信号,可以实现STM32F103AD7606的数据通信。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连接和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

网友J:
我建议直接找卖芯片的或者官方找个例程来试试吧

网友K(2025-01-24):
AD7606O可以用并行或者SPI模式读取数据,你打算用哪种方式?STM32F103两个都支持的。

网友L:
我用过AD7606,先给电源和时钟稳定下来,然后配置CONVST引脚触发采样,数据就能从DOUT引脚读出来了。

网友M:
如果用并行模式,直接把AD7606的数据引脚接STM32的GPIO,触发采样后,读GPIO值就行了。

网友N:
用SPI的话,配置好STM32的SPI外设,确保时钟极性、相位和AD7606匹配,启动采样后用SPI读取数据就行。

网友O:
注意AD7606有个BUSY信号,你要先检测它的BUSY引脚变低,才说明数据准备好了,不然读到的数据可能不对。

网友P:
AD7606的采样速率挺高,STM32读取的时候可能要用DMA提高效率,特别是你用并行模式的时候。

网友Q:
确保参考电压和时钟频率都稳定,AD7606对这两个比较敏感,采样可能会受影响。

网友R:
我之前用STM32和AD7606,感觉并行模式更方便,速度快,也不用担心SPI时钟频率的问题。

网友S:
配置好STM32的外设后,可以先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一下数据线的波形,确认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

网友T:
官方数据手册挺详细的,建议你仔细看看AD7606的时序图,尤其是触发采样和读数据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