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LKS32 软件] 各位大佬,困惑好久,帮帮忙

楼主(2024-10-30):
各位帮帮忙,三角形接法,单电阻采样的是线电流,但需要的是相电流,请教一下,相电流是不是线电流除以根号3?

xch
这种电路设计绝了,断子绝孙。

网友A:
这个是单电阻采样的方式,可以通过对单个PWM周期去采样两相的相电流进行转子位置估算,具体可以详细了解下单电阻采样的采样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电阻采样的方式,可以通过对单个PWM周期去采样两相的相电流进行转子位置估算,具体可以详细了解下 ...

你好,前辈,问题是三角形接法,采样到的电流是线电流,怎么转化为相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问题是三角形接法,采样到的电流是线电流,怎么转化为相电流? ...

不用这么称呼,都是相互讨论学习,无论是三角形绕法还是Y形绕法,电机相电流都是指电机线出线位置的电流,你采样的位置是直流母线负极位置的电流,要计算相电流只能通过软件设置采样时间去捕获对应电流值,你需要了解SVPWM 扇区的概念,可以去搜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称呼,都是相互讨论学习,无论是三角形绕法还是Y形绕法,电机相电流都是指电机线出线位置的电流 ...

帮忙看下

网友A:
你画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程序只关心IC =IA+ IB的关系,,因为三角形绕法也是最终等效成Y型绕法的模型
至于Icx我也没有计算过 ,你可以参考三角形 -Y型的换去计算下

网友A:
你画的图很清晰了,对于电机控制,我们只关心IA IB IC;Iax Ibx Icx 我也没有去计算过,你将三角形绕法等效成Y形绕法去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图很清晰了,对于电机控制,我们只关心IA IB IC;Iax Ibx Icx 我也没有去计算过,你将三角形绕法等 ...

好的

网友B:
在理想的对称三相系统中(即负载相等且相位相差120度的系统),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可以表示为: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根号3倍,即 I线=√3×I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电流等于线电流除以根号3。

网友B:
然而,在不对称三相系统中,由于各相负载可能不相等,导致电流不平衡,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会变得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线电流不再简单地等于相电流的根号3倍,而是需要通过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来计算每个节点的电流。具体地,线电流是两个相电流的矢量和,即 Ia=Iab-Ibc,Ib=Ibc-Ica,Ic=Ica-Iab,其中Iab、Ibc、Ica分别是相邻两相之间的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