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芯片能接以太网芯片吗?

楼主(2024-10-30):
想在产品上加一个以太网口,芯旺的MCU支持吗?

网友A:
目前还没有集成以太网PHY或MAC的MCU产品,不过可以考虑使用外接以太网协议栈芯片的方案,协议栈芯片拥有以太网最核心的三大功能:PHY、控制器、协议栈,仅需要简单的指令配置或调用现成的接口即可实现以太网通讯,MCU+协议栈芯片方案不需要做协议栈的移植、开发和测试,能节省很多开发、测试和验证的时间。
市面上常见的百兆以太网协议栈芯片有国产的CH394、CH395,相关参数介绍参见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