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片模拟开关,怎么结合ADC的DMA?

楼主(2024-10-30):
AD, ADC, DM, DMA, dc
想要用ADC的DMA,但是需要用引脚控制模拟开关。ADC用DMA的时候,怎么监测采集完一组?因为采集完一组,我需要切换一下模拟开关。

网友A:
在使用ADC和DMA进行数据采集时,通常需要监测DMA传输的完成状态,以便在采集完一组数据后切换模拟开关

网友B:
配置ADCDMA:配置ADC以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配置DMA通道,使其在ADC转换完成后自动传输数据到指定的内存区域

网友C:
一般需要配置GPIO引脚控制模拟开关:配置一个GPIO引脚来控制模拟开关的切换

网友D:
使用DMA中断,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以便在DMA传输完成后触发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切换模拟开关

网友E:
配置ADC以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配置DMA通道,使其在ADC转换完成后自动传输数据到指定的内存区域

网友F:
GPIO配置,配置一个GPIO引脚来控制模拟开关的切换

网友G:
DMA中断配置,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切换模拟开关

网友H:
通过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可以在每次DMA传输完成后自动切换模拟开关。这样可以确保在采集完一组数据后,及时切换模拟开关,以便进行下一组数据的采集

网友I:
ADC采集完成之后,DMA发送出来,会有标识的,完事儿在切换呗

网友J: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ADC采集,采集完成就切换模拟开关就行吧,然后DMA传出去

网友K(2025-01-24):
可以用DMA传输完成中断,ADC采集完一组数据后,DMA会触发一个中断信号,在中断里切换模拟开关。

网友L:
ADC的EOC(End of Conversion)或者EOS(End of Sequence)标志也可以用来监测采集完成,你可以在这些事件触发时切换模拟开关。

网友M:
建议使用ADC的扫描模式,把所有通道采集完设定为一个序列,然后配合DMA中断,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N:
你可以在DMA中断里直接控制GPIO切换模拟开关,注意切换的时序,别影响到下一次采集。

网友O:
如果采集的组数较多,也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同步控制ADC和模拟开关切换,避免用太多中断。

网友P:
如果ADC组采样速度比较快,建议先切换模拟开关,再延迟一小段时间后开始下一轮采样,避免模拟信号不稳定。

网友Q:
用DMA的双缓冲模式也不错,两个缓冲区轮流工作,一个采集数据,另一个用来处理和切换模拟开关。

网友R:
你可以试试ADC+DMA+定时器触发的组合模式,让定时器触发模拟开关切换和ADC采样,时序可以精确控制。

网友S:
切换模拟开关时要注意控制信号的稳定性,避免因为抖动导致ADC采集到错误数据。

网友T:
如果要监测多路开关,可以考虑用状态机逻辑,结合DMA完成标志,在每次中断里更新开关状态。

网友U: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V:
那就不能用连续转换模式

网友V:
引用 网友M:
建议使用ADC的扫描模式,把所有通道采集完设定为一个序列,然后配合DMA中断,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

没法切换开关

网友V:
引用 网友L:
ADC的EOC(End of Conversion)或者EOS(End of Sequence)标志也可以用来监测采集完成,你可以在这些事件 ...

每个通道转换结束会有eoc信号么?

网友W:
建议使用adc的扫描模式,在采集后将所有通道设置为一个序列,然后配合dma中断,更容易处理。

网友X:
切换模拟开关时,注意控制信号的稳定性,避免ADC因抖动而采集错误数据。

网友Y:
模拟开关结合ADC的DMA可以通过多通道顺序控制模拟开关的切换,实现数据采集。具体方法需根据硬件架构和软件编程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