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EEX解码数据为什么要+0x200,AD转化^0X800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30):
大佬,我在做SPEEX语音采集传输,看了AN2812的例程后,发现里面在AD采集时,采集到的12位数据先进行异或0X8000,然后才存储,播放时右移6位,然后+0x200,看了几天,没看明白,我按照例程写的程序,将DEMO的声音,解码后用PWM播放,出来的全是杂音,只能隐隐听到有人声,不知哪位大佬做过类似项目,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A:
在处理音频数据时,特别是在使用SPEEX进行语音采集和传输时,数据的处理方式非常重要

网友B:
AN2812中的例程对采集到的12位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转换操作,这些操作可能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硬件或软件需求

网友C:
12位数据通常表示为04095之间的整数。异或0x8000(即16位数据的最高位)会将数据的符号位取反。例如,如果原始数据是正数,异或后会变成负数;如果是负数,异或后会变成正数。这种操作通常用于将无符号数据转换为有符号数据,或者反之

网友D:
右移6位相当于将数据除以642^6)。这可能是为了将12位数据转换为更小的范围,以便适应特定的数据格式或硬件需求

网友E:
0x200(即512)可能是为了将数据偏移到一个特定的范围。例如,如果原始数据范围是-20482047,加512后会变成-15362559

网友F:
如果采集到的数据格式与SPEEX解码器期望的格式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解码后的音频数据出现杂音。例如,SPEEX可能期望有符号的16位数据,而你的数据处理方式可能导致了数据范围或符号的不匹配

网友G:
右移6位和加0x200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范围的变化,如果这些操作不适用于SPEEX解码器,可能会导致音频数据失真

网友H:
右移6位会导致数据精度丢失,特别是对于低幅度的音频信号,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或完全丢失

网友I:
确保采集到的数据格式与SPEEX解码器期望的格式一致。如果SPEEX期望有符号的16位数据,确保你的数据处理方式不会改变数据的符号或范围

网友J:
尝试去掉或调整数据处理步骤,例如去掉异或0x8000、右移6位和加0x200的操作,直接将12位数据转换为16位有符号数据

网友K(2024-12-11):
为了避免信号在处理过程中出现负值或超出特定范围

网友L:
通过增加固定的偏移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解码后音频的音量。

网友M:
某些系统或设备可能要求AD数据以特定的格式存储或传输。与0X8000进行异或可能是为了满足这种数据格式转换的要求

网友M:
在某些情况下,^0X8000的操作可能用于修正数据中的错误或执行特定的信号处理任务。然而,这需要具体的上下文信息来确定其确切目的。

网友N:
某些硬件设备可能要求输入信号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0x200的操作可能是为了满足这种硬件兼容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