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样并写入到SD卡后会干扰ADC下次采样如何解决

楼主(2024-10-30):
应该是main函数里操作连接SD模块的SPI端口  导致定时中断里采集到干扰信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在使用STM32进行ADC采样并将数据写入SD卡时,可能会遇到ADC采样受到干扰的问题。这种干扰通常是由于SD卡的写操作引起的噪声或电源波动

网友B:
确保ADCSD卡的电源是隔离的,避免SD卡的写操作对ADC的电源产生影响。可以使用独立的电源模块为SD卡供电,或者使用电源滤波器来减少噪声

网友C:
ADC采样和SD卡写入操作分离,避免在ADC采样时进行SD卡写操作。例如,可以先进行ADC采样,将数据存储在RAM中,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将数据写入SD

网友C:
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进行ADC采样,可以减少CPU的负担,并且可以在采样过程中进行其他操作(如SD卡写入)

网友D:
ADC输入端添加硬件滤波器(如RC滤波器),可以减少外部噪声对ADC采样的影响

网友E:
确保电源管理良好,避免电源波动。可以使用稳压器或电源管理芯片来稳定电源

网友F:
优化接地设计,确保ADCSD卡的接地良好。可以使用星形接地或单独的接地平面

网友G:
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啊?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呢

网友H:
ADC写入到SD的话用DMA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I:
影响干扰ADC是什么现象?是采集不到吗

网友J(2025-01-24):
你这种情况可能是SPI通信占用了过多CPU时间,导致ADC采样受到干扰,试试把SD卡的操作放到DMA里跑。

网友K:
建议优先提高ADC的优先级,把定时中断设置成高优先级,确保采样不会被SPI操作打断。

网友L:
SD卡操作可以放到主循环里跑,采样结果存到缓冲区,避免在中断中直接操作SPI。

网友M:
如果ADC和SD卡共用SPI,容易引起冲突,可以考虑给SD卡单独分配一个SPI接口,彻底避免资源争用。

网友N:
试试在SD卡操作前禁用ADC中断,操作完成后再恢复中断,这样可以避免短时间的冲突。

网友O:
ADC采样的结果可以先存到一个环形缓冲区,等SPI空闲时再写入SD卡,别在中断里做耗时操作。

网友P:
检查电源和接地布线,SPI通信产生的干扰信号可能通过电源耦合到ADC,引入噪声。

网友Q:
如果可能,把ADC采样和SPI操作放在不同的任务里,用RTOS调度,合理分配优先级。

网友R:
增加SD卡和ADC电路的隔离措施,比如加滤波电容或使用屏蔽线,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S:
检查你的SD卡驱动,优化写入流程,比如增大写入缓存,减少SPI操作的频率和时长。

网友T:
adc相关的电源端增加磁珠,还有你是如何确认是sd卡干扰的

网友U:
adc采样结果可以先存储在环形缓冲器中,然后在spi空闲时写入sd卡。不要在中断中做耗时的操作。

网友V:
SD卡操作可以放在主循环中,采样结果可以存储在缓冲区中,避免中断时直接操作spi。

网友W:
在ADC采样并写入SD卡过程中,为解决干扰问题,可采取的措施是:采样完成后进行短暂的延时,确保存储操作完成后再进行下一次采样。

网友X:
检查您的sd卡驱动程序并优化写入过程,例如增加写缓存并减少spi操作的频率和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