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FT求取相位不稳定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4-10-30):
主要流程:(ADC设置:RCC_PCLK2_Div6;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 1, ADC_SampleTime_41Cycles5);     A和B信号的周期为500微秒)
1、定时器T2=1000ms时开启信号A,T2=1005ms开启ADC + DMA 连续采集信号A信号值 DMAbuf[256]个点,在DMA采集完成中断中 ,关闭ADC+DMA,并把DMAbuf[256]的数据复制给A[256]。

2、定时器T2=1020ms时关闭信号A,开启信号B,T2=1025ms开启ADC + DMA 连续采集信号B信号值 DMAbuf[256]个点,在DMA采集完成中断中 ,关闭ADC+DMA,并把DMAbuf[256]的数据复制给B[256]。

3、定时器T2=1040ms时关闭信号B,随后对A[256]和B[256]进行FFT变换,然后求取两个信号变换后幅值最大的相位。

附上4个图,

求取FFT变换后最大幅值分量的相位部分的程序:

float GetPowerMag(long * Inbuff)
{

        float Outbuuf;
        signed short lX,lY;
        float X,Y,Mag;
        unsigned long MAG[128] = {0};
        unsigned long MaxMag = 0,MaxMagBuf = 0;
        float phrase = 0;
        unsigned short i,j;
        for(i=0;i<128;i++)
        {
                lX = (Inbuff << 16) >> 16;        //实部
                lY = (Inbuff >> 16);                        //虚部
                X = 256 * ((float)lX) / 32768;
                Y = 256 * ((float)lY) / 32768;
                Mag = sqrt(X * X + Y * Y) / 256;                //求取幅值
                if(i == 0)
                {
                        MAG = (unsigned long)(Mag * 32768);   //直流分量
                }
                else
                {
                        MAG = (unsigned long)(Mag * 65536);                //除直流分量外的幅值
                }
        }

        for(j=1;j<128;j++)
        {
                if(MaxMag < MAG[j])                        //判断最大幅值的数据
                {
                        MaxMag = MAG[j];
                        MaxMagBuf = Inbuff[j];  //提取最大幅值对应的FFT变换后的数据
                }
        }
                lX = (MaxMagBuf << 16) >> 16;
                lY = (MaxMagBuf >> 16);
                phrase =atan2(lY,lX);                                //相位弧度
                Outbuuf = phrase*180.0f/3.1415926f;  //相位角度换算
        return Outbuuf;
}

通过打印出的数据发现处理完后得到AB信号相位的数据不固定,在某一范围内浮动没有规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