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读取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4-10-30):
本人用STM32F103读取maxon伺服直流电机的编码器脉冲,通过驱动器口读取,电机编码器为1000counts,程序中设置重装载值为3999,不分频,对编码器AB相上升下降沿均读取,串口显示定时器的计数器值,正常 状态下,电机旋转一圈,溢出一次,读数应为4000,但实际电机旋转一圈,溢出3次以上,读数远大于4000,为什么?

网友A:
编码器信号可能会受到电磁干扰或其他噪声的影响,导致定时器误计数。这种情况下,定时器可能会在不应该计数的地方计数,导致读数异常

网友B:
检查编码器信号线的屏蔽和接地情况,确保信号线远离强电场和磁场

网友A:
使用差分信号传输编码器信号,以减少干扰

网友C:
定时器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计数器溢出次数异常

网友D:
确保定时器的重装载值设置正确。你提到重装载值为3999,这意味着定时器在计数到4000时溢出

网友E:
检查定时器的分频设置,确保没有意外的分频设置

网友F:
在处理编码器信号时,可能没有正确处理AB相的上升和下降沿,导致计数器误计数

网友G:
确保在程序中正确处理AB相的上升和下降沿。可以使用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自动处理这些信号

网友H:
如果定时器溢出中断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计数器值异常

网友I:
确保在定时器溢出中断中正确处理计数器值,避免在中断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或操作

网友J(2024-12-31):
可能是读取计数器时机不对,导致多次读取同一脉冲。检查定时器溢出和读取同步。

网友J:
也可能编码器信号有噪声或干扰,导致计数重复或计数器多次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