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 DAC中的参数设置

楼主(2024-10-30):
pwm dac生成时,其中的如果是1阶RC滤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滤波为1.77Khz,如果为2阶RC滤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22.34Khz。这两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看了PWM DAC.pdf这个文档也没看明白,希望哪位能给我说说,真心感谢了。

网友A:
PWM DAC(脉宽调制数模转换器)通常需要使用低通滤波器来滤除高频分量,从而得到平滑的模拟信号

网友B:
你可以根据所需的截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阻和电容值。1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1.77 kHz时,可以选择10 kΩ的电阻和9.0 nF的电容;2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22.34 kHz时,可以选择1 kΩ的电阻和7.1 nF的电容

网友C:
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决定了滤波器的性能

网友D:
PWM DAC通过改变脉冲的占空比来生成不同的电压值。为了将PWM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需要使用低通滤波器来滤除高频分量

网友E:
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 f_c )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f_c = \frac{1}{2 \pi R C} ]( f_c ) 是截止频率(单位:Hz),( R ) 是电阻值(单位:欧姆),( C ) 是电容值(单位:法拉)

网友F:
假设你已经选择了电阻 ( R ) 和电容 ( C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R C = \frac{1}{2 \pi f_c} ]例如,假设你选择了 ( R = 10 ) kΩ,则:[ C = \frac{1}{2 \pi \times 10^4 \times 1770} ]计算:[ C = \frac{1}{2 \pi \times 10^4 \times 1770} \approx 9.0 \times 10^{-9} \text{ F} = 9.0 \text{ nF} ]

网友G:
这个你还是去网上找找计算公式吧,或者就按照手册写的直接弄就行了

网友H:
这个不是RC滤波器计算来的吗

网友I:
我也没懂,不过你可以把PWM文档拿出来吗,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呗

网友J:
是不是就是这么定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跟阻容有关系

网友K(2024-12-31):
截止频率计算涉及RC滤波器的时间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