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显示屏菜单级联怎样实现?

楼主(2024-10-30):
stm32 显示屏菜单级联怎样实现?

网友A:
你用什么品类的显示屏啊?可以用GUI的啊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自己用指针的方式实现一个菜单的

网友C:
你要是用OLED的话可以用U8G2GUI软件来搞

网友D: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用lvgl吧,比较不错的

网友E:
ST的话GUI软件不是用GTFX

网友F:
得看你芯片性能,再看你显示内容的难度吧

网友G:
我建议还是考虑自己手搓个菜单就好了,不费劲的

网友H:
一般来说都是用指针来搞的,实在不行用全局变量也能跳转的

网友I:
我建议还是自己写个菜单吧,如果你的菜单不复杂的话

网友J:
LGVL吧,我看大家都考虑用这个GUI

网友K(2025-01-24):
菜单级联可以用一个二维数组来存储菜单项,再用一个变量来记录当前菜单层级,切换的时候更新这个变量就行。

网友L:
建议用一个状态机来管理菜单,每个状态对应一个菜单界面,切换时通过事件触发状态变化。

网友M:
可以试试用链表来实现,每个菜单项是一个节点,节点里面存子菜单的指针,扩展起来很方便。

网友N:
菜单的显示和操作分离比较好,界面刷新放到一个函数里,逻辑处理放到另一个函数里,代码清晰易维护。

网友O:
如果菜单层级比较多,用递归函数处理会更简单,比如按键操作时递归到对应的子菜单。

网友P:
按键控制可以用长按进入子菜单、短按切换选项的逻辑,配合一个全局变量记录当前选中的菜单项。

网友Q:
STM32的显示屏菜单一般用字符串数组来保存菜单内容,再用指针动态调整当前菜单显示。

网友R:
如果用的是触摸屏,可以直接根据触控坐标来判断选中项,用一个矩形区域数组来匹配。

网友S:
你也可以试试用结构体保存每个菜单项的信息,比如名字、子菜单指针、回调函数,扩展性很好。

网友T:
如果菜单逻辑比较复杂,可以画一个流程图,把菜单的层级和切换逻辑先理清楚,再开始编码,事半功倍!

网友U(2025-11-07):
如果你的菜单不太复杂,我建议还是自己手搓个菜单就行

网友V:
树形拓扑结构

网友W:
数组查表法

网友X:
级联菜单的关键在于:
树状结构:菜单项组织成一棵树。每个菜单项可能是一个“叶子”,也可能是一个“分支”。
路径记录:需要记录当前所在的菜单位置。这通常通过栈或指针来实现。
界面刷新:根据当前状态,刷新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网友W:
可以将菜单任务和功能任务分离,提高响应性。

网友Y:
菜单数据结构

网友Z:
将使用一个结构体数组来定义整个菜单树。

网友AA:
使用结构体或数组来表示菜单项及其子菜单。
每个菜单项包含标题、回调函数、指向子菜单的指针等。

网友AB:
使用结构体或枚举定义菜单层级关系,每个菜单项包含:
标题
子菜单指针
回调函数
图标或状态标识

网友AC:
定义菜单状态结构体

网友AD:
菜单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状态机。每个菜单界面都是状态机中的一个“状态”。

网友AE:
菜单层级指针和选中项索引,通过状态机切换菜单或执行操作。

网友AF:
用 “状态机” 管理菜单层级 +“链表 / 树结构” 存储菜单数据,再配合按键 / 触摸输入切换状态,最终将当前菜单渲染到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