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入捕获和PWM输出么

楼主(2024-10-30):
如题,是同一个定时器,各位有人试过么?

网友A(2024-12-15):
STM32F103的定时器可以同时进行输入捕获和PWM输出。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定时器(如TIM1、TIM2、TIM3、TIM4等)具有多种功能,包括输入捕获和PWM输出

网友B:
将外部信号连接到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通道(如TIMx_CH1TIMx_CH2等)。将需要输出PWM信号的引脚连接到定时器的PWM输出通道(如TIMx_CH1TIMx_CH2等)

网友C:
使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我觉得cubemx确实好用

网友D:
选择一个通道(如TIM2_CH1),设置为输入捕获模式。PWM输出模式:选择另一个通道(如TIM2_CH2),设置为PWM模式。配置定时器参数: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Prescaler)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utoReloadRegister

网友E:
main.c文件中,调用生成的初始化函数(如MX_TIM2_Init()

网友F:
STM32F103的定时器可以同时进行输入捕获和PWM输出。通过正确配置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通道和PWM输出通道,并结合中断处理,可以实现这两种功能的同时运行

网友G:
好像不行吧,我觉得,你得切换模式才行

网友H:
你可以试试cubemx来配置,看看是否OK

网友I:
一般来说好像不行吧

网友J:
你再开个定时器应该就能实现,不知道你资源是否够用

网友K:
以 TIM1 为例,TIM1 有 4 个通道CH1 到 CH4,这些通道可以配置为输入捕获或 PWM 输出等不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