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无法启动 st-link 调试

楼主(2024-10-30):
STM32CubeIDE始终正常使用中,昨日系统升级为 macOS Sequoia 版本,启动调试出现错误提示,重新安装 STM32CubeIDE 及 st-stlink-server 驱动,仍提示同样错误。

网友A(2024-12-15):
检查连接,确保ST-Link与STM32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线(如SWD线)连接牢固,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B:
如果连接线损坏,更换新的连接线

网友C:
确保STM32开发板和ST-Link都已正确供电,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D:
如果可能,使用独立的电源为STM32开发板供电,避免通过ST-Link供电

网友E:
STM32CubeIDE中,确保项目的调试配置正确。选择正确的调试器(如ST-Link)和调试接口(如SWD)。打开项目属性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Post build outputs -> Debug -> Debug probe -> ST-Link确保选择了正确的MCU型号和调试接口

网友F:
检查驱动,确保ST-Link的驱动已正确安装。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ST-Link是否被正确识别。打开设备管理器 ->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 查看是否有ST-Link设备

网友E:
更新驱动,如果驱动未正确安装,可以从ST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的ST-Link驱动

网友G:
检查固件版本,确保ST-Link的固件版本与STM32CubeIDE兼容。可以在ST官方网站查看兼容性信息

网友H:
如果固件版本不匹配,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工具更新ST-Link的固件

网友I:
检查防火墙,确保防火墙或杀毒软件没有阻止STM32CubeIDEST-Link的通信。可以尝试暂时禁用防火墙或杀毒软件,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J:
安装的 STM32CubeIDE 和 ST-Link 驱动 是最新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