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的ADC数据不稳定如何解决

楼主(2024-10-30):
ADC端即使悬空 测得的数据也是忽上忽下的,接了一块声音传感器也是,即使环境很安静也同样会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2024-12-15):
在ADC的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如0.1μF和10μF的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B:
使用独立的电源为ADC和传感器供电,避免电源噪声的干扰

网友C:
ADC输入端添加RC低通滤波器,以滤除高频噪声。例如,使用1kΩ电阻和0.1μF电容组成RC滤波器

网友D:
如果ADC支持差分输入,可以使用差分输入来减少共模噪声的影响

网友E:
使用屏蔽线连接传感器和ADC,并将屏蔽层接地,以减少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F:
确保系统有良好的接地,避免地线回路引起的噪声

网友G:
ADC读取的数据进行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以减少随机噪声的影响

网友H:
使用移动平均滤波器,对连续的ADC读数进行平滑处理

网友I:
ADC输入接上已知电压时,记录此时的ADC读数作为满量程校准值,并在实际测量时进行比例缩放

网友I:
ADC输入悬空时,记录此时的ADC读数作为零点偏移,并在实际测量时减去该偏移

网友J:
加算法滤波

网友K:
加上一些滤波算法

网友L:
ADC悬空的时候不接信号确实会飘,最好接一个下拉电阻或者用固定电压做基准,这样稳定些。

网友M:
看看ADC时钟频率是不是设置太高了,STM32的ADC频率建议不要超过14 MHz,太快了会影响精度。

网友N:
声音传感器的输出有没有经过滤波电路?加个RC滤波试试,去掉高频干扰可能会稳定很多。

网友O:
环境安静不代表没有干扰,试试把电源滤波做扎实一点,比如在传感器电源脚加个0.1uF的瓷片电容。

网友P:
STM32的ADC参考电压你用的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用内部的可能不够稳定,建议外接精确的基准源。

网友Q:
如果声音传感器的信号太弱,可以加个前置放大电路,放大之后再送到ADC,会好一些。

网友R:
ADC转换前记得等稳压时间,采样时间设置得长一点,不然容易测到噪声。

网友S:
试试关闭其他干扰源,比如不用的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避免其他信号对ADC的干扰。

网友T:
如果主板上有开关电源,可能对ADC有噪声干扰,加屏蔽或者试试线性电源供电。

网友U:
也可能是接地不好,检查一下你的信号地和数字地有没有分开设计,信号地应该直连ADC的负端。

网友V:
声音传感器的输出是否经过了滤波电路?尝试添加一个RC滤波器。去除高频干扰可能会让它稳定得多。

网友W: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W:
电电压的不稳定可能导致ADC参考电压偏移增大,从而影响采样数据的稳定性。

网友X:
优化外部参考电压,尝试使用更高精度和稳定性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Y:
如果通过分压电路对输入电压进行采样,确保分压电阻的阻值适当。阻值过大可能导致采样不准确。

网友Y: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分压电阻的阻值,以获取更准确的采样结果。

网友Z:
检查ADC模块与外部电路的连接是否有误,包括电源、地线、信号线等。

网友Z:
使用万用表等工具检查电路连接是否牢固,是否存在断路或短路现象。

网友AA:
配置适当的ADC采样时钟和采样周期。采样时钟过快或采样周期过短可能导致采样数据不准确。

网友AB:
检查ADC初始化代码和采样代码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C:
在软件层面对ADC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以减少数据波动。
可以使用平均值滤波、滑动平均滤波、中值滤波等滤波方法。

网友AD:
如果使用DMA进行ADC数据的传输,检查DMA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E:
可以考虑对参考电压进行温度补偿,或者使用更高精度的温度稳定参考电压源。

网友AF:
检查在采样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中断或异常,导致采样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AG:
如果主板上有开关电源,可能会对ADC造成噪声干扰。加屏蔽或者试试线性电源。

网友AH:
环境安静不代表没有干扰。尽量把电源滤波得更扎实一些,比如在传感器电源引脚上加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

网友AI:
尝试关闭其他干扰源,例如将未使用的gpio端口配置为模拟输入,以避免adc上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AJ(2025-11-07):
将ADC时钟通过分频控制在14MHZ以内

网友AK:
在ADC转换前,确保稳压稳定后再进行,并延长采样时间减少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