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无法启动 st-link 调试

楼主(2024-10-30):
STM32CubeIDE始终正常使用中,昨日系统升级为 macOS Sequoia 版本,启动调试出现错误提示,重新安装 STM32CubeIDE 及 st-stlink-server 驱动,仍提示同样错误。

网友A:
STM32CubeIDE版本不兼容?

网友B:
检查STM32板和ST-Link调试器是否有损坏或故障的迹象。

网友C:
确保没有其他软件正在使用ST-LINK,如其他的IDE或者烧录工具

网友D: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系统更新或补丁。

网友E:
重新安装STM32CubeIDE

网友F:
重新安装ST-Link驱动

网友G:
检查ST-Link调试器与目标STM32板的连接

网友H:
查看STM32CubeIDE的错误日志

网友I:
检查是否有其他软件与STM32CubeIDE或ST-Link驱动冲突。

网友J:
在STM32CubeIDE中,检查项目的运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L:
确保ST-LINK调试器与STM32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检查所有的连线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M:
确保已经在电脑上安装了ST-LINK的最新驱动程序。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N:
在STM32CubeIDE中,检查项目设置是否正确选择了ST-LINK作为调试器。进入“Debug”配置,选择正确的调试器和接口

网友O:
检查ST-LINK固件是否是最新的。有时候旧的固件可能会导致兼容性问题

网友P:
确认在STM32CubeMX中启用了调试支持,并且生成的代码中包含了必要的调试信息

网友Q:
启动调试出现错误提示,重新安装

网友R(2025-01-24):
很可能是macOS版本升级后导致驱动不兼容,ST-LINK的驱动需要官方更新,建议去ST官网看看有没有适配Sequoia的版本。

网友S: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尝试用终端手动运行st-stlink-server,看是否有具体报错信息。

网友T:
macOS更新后权限可能会有变化,试试在“安全性与隐私”里给STM32CubeIDE和ST-LINK驱动授予完全磁盘访问权限。

网友U:
重装驱动后,记得在终端运行sudo xattr -rd com.apple.quarantine命令,解锁ST-LINK相关文件。

网友V:
ST-LINK驱动的日志路径可以查一下,调试启动失败时通常会生成日志,看看具体哪里报错了。

网友W:
如果安装的是STM32CubeIDE最新版本,可能是驱动问题,试试降级到之前稳定的版本。

网友X:
Sequoia刚发布可能兼容性不好,临时解决办法是用虚拟机运行旧版macOS或者Windows进行调试。

网友Y:
试一下用命令行工具lsusb确认ST-LINK设备是否能被macOS识别,有可能系统没有加载驱动。

网友Z:
不知道楼主是否装了其他调试器工具,比如OpenOCD,有时候会和ST-LINK的服务冲突,检查一下。

网友AA: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联系ST官方的技术支持,他们最近对macOS兼容问题处理得还算及时。

网友AB:
验证stm32 x中启用了调试支持,并且生成的代码包含必要的调试信息,

网友AC:
开始调试时出错。重新设置

网友AD:
遇到STM32CubeIDE无法启动st-link调试问题,可能是因为驱动程序问题或硬件连接问题。解决方法包括检查驱动兼容性,重新连接硬件,或者更新软件和固件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