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利用ov7670带FIFO通过串口传输到电脑,但是没收到数据

楼主(2024-10-30):
void OV7670_SendPic(void)
{
        vu16 a=0,b=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等待OV7670帧同步信号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5, Bit_RESET);    //FIFO写指针复位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5, Bit_SET);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 Bit_SET);        //FIFO写使能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0);  //等待第二个帧同步信号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 Bit_RESET); //FIFO写禁止

        FIFO_Reset_Read_Addr(); //FIFO 读数据复位,通过直接操作寄存器来提高速度,读取FIFO中的数据

        Serial_SendByte(0x01);//调试工具要求在发送图像数据之前要发0x01和0xFE
        Serial_SendByte(0xFE);

        for (a=0;a<240;a++)
        {
                for(b=0;b<320;b++)
                {
                        GPIOC->BRR =1<<4;  //PC5 - FIFO_WRST写复位
                        AA=GPIOA->IDR;           //读取第一个像素高字节
                        GPIOC->BSRR =1<<4; //PC5 - FIFO_WRST写使能

                        GPIOC->BRR =1<<4;  //PC5 - FIFO_WRST写复位
                        BB=GPIOA->IDR&0x00ff;        //读取第一个像素低字节
                        GPIOC->BSRR =1<<4;

                        // 发送数据,上位机要选择大端。
                        Serial_SendByte(AA);
                        Serial_SendByte(BB);

                }
        }
        Serial_SendByte(0xFE);//调试工具要求在发送图像数据之后要发0xFE和0x01
        Serial_SendByte(0x01);

        //OLED_ShowString(1,1,"SUCCESS");
        OV7670_State=0;//这个变量详查OV7670_FIFOGetPic(函数)
}
这个是发送数据到电脑的代码。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这个是串口的初始化。
int main()
{
        OV7670_Init();
        Serial_Init();/* 波特率115200(在SYSCLOCK为72MHz时正常传输)*/

        while(1)
        {
                OV7670_FIFOGetPic();
                Delay_s(10);
                OV7670_FIFOGetPic();//第二次FIFO读取使FIFO读失能
                Delay_s(2);
                OV7670_SendPic();
                Delay_ms(500);
        }
}

这是主函数。
请问有什么错误吗?求解!

网友A:
检查摄像头和FIFO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逻辑分析仪、示波器来调试一下

网友C(2024-12-15):
确保OV7670摄像头模块、FIFO芯片(如AL422B)和STM32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特别是电源、地线、信号线的连接

网友D:
电源电压,确保所有模块的电源电压正确,OV7670通常需要3.3V电源,FIFO芯片和STM32也需要相应的电源电压

网友E:
初始化配置,确保OV7670的初始化配置正确,包括时钟、分辨率、颜色格式等参数

网友F:
寄存器配置,检查OV7670的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与图像采集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G:
FIFO初始化,确保FIFO芯片(如AL422B)的初始化配置正确,包括写入和读取时钟、数据线等

网友H:
FIFO/空标志,检查FIFO的满/空标志位,确保在读取数据时FIFO不为空,在写入数据时FIFO不为满

网友I:
SPI/I2C配置,如果使用SPII2COV7670通信,确保STM32SPI/I2C配置正确,包括时钟频率、数据格式等

网友J:
GPIO配置,确保与FIFO芯片连接的GPIO配置正确,特别是数据线和控制线的配置

网友K:
串口配置,确保STM32的串口配置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网友L:
数据读取,确保从FIFO读取数据的代码正确,特别是在读取数据时要注意FIFO的满/空标志位

网友M:
要看看是哪一方问问题,是没有传出来还是传出来了电脑没收到

网友N:
fifo怎么配置啊

网友O:
一般不都是SPI么,还有串口的OV摄像头啊?

网友P(2025-02-28):
楼主怎么样了?我的偶尔可以上传到电脑成功显示一次,但大多数都没成功

网友Q(2025-11-06):
检查OV7670的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检查电源地线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