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STM32F103ZET6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下载后就无法与仿真器联接了?

楼主(2024-10-30):
为什么STM32F103ZET6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下载后就无法与仿真器联接了?

网友A:
可以尝试重新下载代码,并确保下载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B:
是不是把SWD或者JTAG口功能关了,你可以短路住复位,下载程序,然后恢复短路试试

网友C:
STM32F103ZET6芯片上的BOOT0和BOOT1引脚用于选择启动模式。如果这两个引脚被设置为其他模式(如用户FLASH启动),则可能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D:
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时,需要确保正确配置了调试接口以及相关的调试参数

网友E:
如果调试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生成的代码无法支持调试器连接

网友F:
如果代码下载过程中出现问题,如下载不完整或错误,也可能导致无法与仿真器连接

网友G:
如果目标板的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足,也可能导致无法与仿真器连接

网友H(2025-01-14):
如果你在使用STM32F103ZET6芯片并通过STM32CubeMX生成代码后,下载代码到芯片后无法与仿真器(如ST-LINK/V2)连接,可能你的开发板与仿真器之间的连接不正确。检查连接线是否稳固,以及连接器的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I:
确保开发板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如果开发板没有正确供电,仿真器可能无法与其通信

网友J:
这不就是SWD模式被锁死了吗,就会这样你用ISP烧录个普通固件就解开了。

网友K:
STM32芯片在下载程序后可能处于不同的BOOT模式(用户模式和调试模式)。如果芯片处于调试模式,它将无法被仿真器识别。尝试按下芯片的重置按钮或执行其他操作以切换到用户模式

网友L:
确保你的仿真器固件与STM32芯片固件兼容。在某些情况下,固件版本不匹配可能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M:
在某些情况下,生成的代码可能存在错误或配置不当,导致仿真器无法正确识别或连接到芯片。检查生成的代码以确保所有配置和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N:
可能是仿真器本身出现故障。尝试使用其他仿真器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O:
尝试切换到芯片的用户模式。检查并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P:
重新检查通过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配置,确保没有错误或配置不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