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W51x 启动方式

楼主(2024-10-30):
GD32W51x 可以选择从ROM 启动,FLASH 启动或者 SRAM 启动芯片BOOT PIN 框内的BOOT0 和 BOOT1 两根引脚的高低选择决定了启动模式。

网友A:
无线调通了么?

网友B:
GD32W51x 可以选择从ROM 启动

楼主:
调通啦,无线很简单啊,使用官方的示例,自己在适当的修改一下就可以,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W51x 可以选择从ROM 启动

是的,可以从内部ram,也可以从内部flash 也可以从外部falsh启动的

网友C:
GD32W51x的启动方式可以通过芯片内部的BOOT0和BOOT1引脚的高低电平组合来决定

网友D:
当BOOT0为低电平,BOOT1也为低电平时,选择从内部ROM启动

网友E:
如果BOOT0为高电平而BOOT1为低电平,则选择从内部FLASH启动

网友F:
当BOOT0和BOOT1都设置为高电平时,系统将从内部SRAM启动

网友G:
如果BOOT0保持低电平而BOOT1设置为高电平,则从外部存储器启动

网友H:
在开发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启动模式的切换,例如在进行JLINK调试时可能需要切换启动模式

网友I(2025-05-25):
可以在程序运行时通过软件切换启动模式,但硬件BOOT引脚的电平决定了芯片上电或复位时的启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