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STM32 SPI做从机时SPI_SR TXE如何清空

楼主(2024-10-30):
stm32 spi做从机时,调用开始传输函数,如下:        if (HAL_SPI_Transmit_DMA(&spihdl, (uint8_t *)&op_cmd, sizeof(op_cmd)) != HAL_OK)
        {
            spi_halted();
        }

如果主机没响应此次传输,spi 从机想结束此次传输,调用结束函数,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errorcode = HAL_SPI_Abort(&spihdl);

但是会有问题,SPI的状态寄存器 TXE 发送缓冲区非空,会导致后面传输异常。

目前尝试了很多办法,只有将SPI RESET才能清空,函数如下:
            HAL_SPI_DeInit(&spihdl);
            __HAL_RCC_SPI3_FORCE_RESET();
            __HAL_RCC_SPI3_RELEASE_RESET();
            HAL_SPI_Init(&spihdl);

请问有什么其它好的办法将SR->TXE清空?

网友A(2024-12-15):
SPI_SR寄存器中的TXE标志在STM32的SPI外设中,SPI_SR寄存器(状态寄存器)包含多个标志位,其中TXE(Transmit Buffer Empty)标志位表示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

网友B:
正常来说,当TXE标志位为1时,表示发送缓冲区为空,可以写入新的数据

网友C:
SPI作为从机时,TXE标志位的清空通常不需要手动操作,因为TXE标志位会写入数据到SPI_DR寄存器: 当向SPI_DR寄存器写入数据时,TXE标志位会被自动清空

网友D:
当数据发送完成后,TXE标志位会被自动置位

网友E:
配置SPI为从机模式。配置SPI的时钟、数据帧格式等参数

网友F:
使用轮询或中断方式等待TXE标志位被置位

网友G:
TXE标志位为1时,向SPI_DR寄存器写入数据。写入数据后,TXE标志位会被自动清空

网友H:
STM32中使用SPI作为从机时,TXE标志位的清空通常不需要手动操作,因为TXE标志位会在向SPI_DR寄存器写入数据时自动清空

网友I:
通过正确配置SPI外设并使用适当的轮询或中断方式,可以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J:
正常你看看SPI的例程应该就有这个寄存器的操作了吧,一般都是正常自动清空的

网友K:
手册上好想有写

网友L(2025-04-08):
其实你可以通过在HAL_SPI_Abort调用前后,加入对SPI_CR1寄存器的手动操作,禁用传输来避免TXE问题。

网友M:
对TXE的清空其实可以通过SPI_I2S_ClearFlag来做,只是需要精确控制时机。

网友N:
HAL_SPI_Abort函数调用后,如果没有强行清空TXE,后续的SPI传输可能会因为TXE不清而失败。你可以尝试调用SPI_ClearFlag(SPIx, SPI_FLAG_TXE);来手动清理。

网友O:
我直接在HAL_SPI_Transmit_DMA之前加了一个检查,如果SPI状态异常就通过手动清除TXE位来处理,效果还不错。

网友P:
我试过复位SPI模块,但其实SPI状态标志的清除可以通过SPI_ClearFlag()来实现,这样会更简洁些。

网友Q: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TXE不清空的确会导致后续传输卡死,通常我会在HAL_SPI_Abort之后手动清空TXE。

网友R:
你可以试试在HAL_SPI_Abort后通过直接写0到SPI_SR的TXE位来清除,这样就不需要复位整个SPI了。

网友S:
也可以尝试在HAL_SPI_Abort后加入一个空的HAL_SPI_Transmit,把TXE清空掉,我这么做过能避免异常。

网友T:
我这边是通过清除TXE之后强行写入一个空数据,来避免状态异常,效果不错。

网友U:
如果是在DMA模式下,你可以检查DMA状态,确保传输确实完成再执行HAL_SPI_Abort。

网友V(2025-11-05):
TXE标志位的清空通常不需要手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