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不宜铺铜的情况

楼主(2024-10-30):
①、高频信号线路:对于高频信号线路,铺铜可能会引入额外的电容和电感,影响信号的传输性能。在高频电路中,通常需要控制地线的走线方式,减小地线的回流路径,而不是过度铺铜。

楼主:
②、高密度线路板:对于密度较高的线路板,过度铺铜可能会导致线路之间的短路或者接地问题,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在设计高密度线路板时,需要谨慎设计铺铜结构,确保线路之间有足够的间距和绝缘,避免出现问题。

楼主:
③、散热过快,焊接困难:如果对元器件的管脚进行铺铜全覆盖,可能会导致散热过快,从而使得拆焊和返修变得困难。我们知道铜的导热率很高,因此不管是手工焊接还是回流焊,在焊接时铜面都会迅速导热,而致使烙铁等温度流失,对焊接产生影响,因此设计上尽量采用"十字花焊盘"减少热量散发,方便焊接。

楼主:
④、特殊环境要求: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如高温、高湿、腐蚀性环境等,铜箔可能会受到损坏或腐蚀,从而影响PCB板的性能和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和处理方式,而不是过度铺铜。

楼主:
⑤、特殊层次的板:对于柔性电路板、刚柔结合板等特殊层次的板,需要根据具体的要求和设计规范进行铺铜设计,避免过度铺铜导致的柔性层或刚柔结合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