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复位时间

楼主(2024-10-30):
现在使用的是芯片LKS32AT086,程序用的LKS08x_FOC_SensorLessV4.28.2版本的,目前根据要求,需要进行软件复位,并将复位时间定为1秒,想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时间怎么设置

网友A:
每隔1s软复位一次?

就是MCU关闭到重启是一秒钟

网友B:
直接复位,完了延时1S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