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Buck电路PCB设计中的元件放置

楼主(2024-10-30):
Buck电路PCB设计中的元件放置

从Buck电路的良好元件放置开始,你将为成功的布局做好准备。有些人主张你需要在放置时进行布线,而另一些人则建议放置以便布线自然。无论你采用哪种方式,关键都是要在正确的位置放置组件。很多时候,PCB设计人员会以整齐有序的间距放置组件,这与好的电路流程相反,这可能会导致Buck电路布局变差。
将转换器IC放置在板上后,将电源组件放置在尽可能靠近IC的位置:
1、输入电容器:要放置的第一个关键部分是输入电容器,并且应该将其放置在与其连接的IC引脚相同的表面层上。当此部分放在电路板的另一侧时,用于将其连接到IC的过孔电感会产生电压噪声。
2、电感器:为减少辐射的EMI,电感器也应靠近IC并在同一板表层上。
3、输出电容器:作为Buck电路中的最终功率组件,输出电容器应靠近电感器。这将最小化组件之间的布线距离,以帮助确保良好的输出电压调节。
一旦电源组件放在板上,就放置Buck电路的其他小信号组件。这些将包括诸如软启动和去耦电容器之类的部件,这些部件与功率转换没有直接关系。这些部件对噪声敏感,应放置在尽可能靠近IC的地方,以便它们可以直接进入IC,以帮助降低其噪声灵敏度。

楼主:
Buck电路布线

用于PCB设计开关电源的Buck电路应以在其关键布线路径中保持较低的电感为目标。尽量通过减小路径的长度而不是宽度来实现。由于所有电源组件都在同一层,因此你无需通过电路板进行任何连接就可以了。用于功率组件的过孔会增加走线的电感。布线路径或走线的拐角应成45度角或更佳的角度倒圆角。直角的拐角会引起电流波形反射并导致阻抗变化。
如何处理电路的接地布线也很重要。你应该为电源组件创建一个接地,该接地应与其他组件的接地分开。电源组件会产生噪音,你需要将它们包含在自己的地面上。两条接地路径可以在一个点处连接在一起,通常连接到IC下的接地散热垫。该散热垫中的散热孔会将接地连接到电路板的其余部分。
电源在完成的印刷电路板上的工作情况将部分取决于你对Buck电路的布局情况。考虑到布局的实际重要性,布局的这一小部分通常不会得到应有的关注。记住要使各部分靠在一起,以较大程度地减少它们的连接,并注意如何划分电路的不同接地。创建布局的接地布线,以使电流返回路径遵循逻辑顺序,并且不会将噪声电流推入敏感电路。凭借其PCB设计规则和约束,成功实现Buck电路PCB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