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在修改XMC4800以添加未在IFX使用的PHY表中的PHY芯片后程序跑飞

楼主(2024-10-30):
在修改XMC4800以添加未在IFX使用的PHY表中的PHY芯片后程序跑飞

网友A:
您好,
  请问您基于哪个例程进行修改的?修改的是哪个部分呢?替换使用的是哪一款芯片呢?

BR,
Owen

网友B:
程序问题,注意phy配置状态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堆栈的原因

网友D(2024-12-02):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E:
PHY芯片兼容性问题可能是

网友F:
更新XMC4800的固件和PHY芯片的驱动程序至最新的

网友G:
如果可能,通过UART或其他通信方式输出调试信息,检查在执行过程中各个状态的变化,尤其是在PHY初始化和配置时的状态。

网友H(2025-02-09):
检查 PHY 的 复位序列 和 初始化时序 是否符合芯片要求。

网友I:
说明PHY的驱动程序有问题,你是基于既有PHY芯片来修改适配新PHY芯片的?

网友J:
如果PHY芯片的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无法与主机通信,从而导致程序在运行过程中跑飞。

网友K:
还得继续排查细节跑飞问题

网友B: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L(2025-04-30):
检查你的PHY初始化代码,确认它是否与新芯片的规格和要求一致。

网友I(2025-06-06):
PHY芯片的驱动程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