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修改XMC4800以添加未在IFX使用的PHY表中的PHY芯片后会导致哪些不同的结果

楼主(2024-10-31):
修改XMC4800以添加未在IFX使用的PHY表中的PHY芯片后会导致哪些不同的结果

网友A:
XMC4800可以和不同的PHY芯片结合使用,我们的软件也和大部分的PHY兼容的,一般情况下您只需要修改ECAT_SSC这个APP中的PHY_Address即可,不同PHY对应的address可以参考倍福的PHY_SELECTION文档。

网友B:
XMC4800可以搭配不同的PHY芯片进行组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