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HC32F103 三种启动模式

楼主(2024-10-30):
HC32F103 系列有三种不同的启动模式,可以通过 BOOT[1:0]引脚选择三种不同启动模式
 当BOOT0为低电平时从FLSH启动:在系统上电或复位后CPU从地址 0x0000 0000 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 0x0000 0004 处获得启动代码地址,然后从启动程序处开始执行代码。 当 BOOT 脚全为高电平时从片上 SRAM 启动:需要在应用程序的初始化代码中把向量表也映射到 SRAM 中。 当 BOOT1 为低电平,BOOT0 为高电平时;从系统存储区启动:可通过在线对 FLASH 进行重新编程,引导程序 BootLoader存放在系统储存区,可通过 USART1 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A:
从SRAM区启动是什么启动过程?SRAM区此时有可执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