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使用EmbeddedBuilder可视化编程找不到GD32H7XX

楼主(2024-10-30):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可以使用进行编程的,但是图形化的时候找不到H系列(见图1),我开始以为是没有导入对应的MCU型号。一番探究发现,H7的图形化编程还没开放,但是在New Project可以导入相应的H7XX库文件(见图2)。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38038158/article/details/143288465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啥问题?

网友B:
EmbeddedBuilder版本与GD32H7XX不兼容吗

网友C:
在创建新项目时,需要确保正确选择了GD32H7XX系列MCU的型号。如果在新项目创建过程中未找到H7系列MCU,可能是因为当前版本的EmbeddedBuilder尚未包含该系列的型号库。

网友D:
建议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E:
H7应该还不支持

网友F(2025-05-25):
实际上你可以在“New Project”里直接导入对应的H7XX芯片库和工程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