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大家谁有stm32f072开源canable的固件呢?

楼主(2024-10-30):
AN, BLE, CAN, ST, STM
使用stm32f072作为主控,制作一个USB-CAN设备,硬件已经设计好了,在网上还没找到开源canable的固件,获取pcan的固件

网友A(2024-12-14):
你电路都设计好了,说明参考的硬件应该也有开源的软件吧

网友B:
这个得去GitHub上找找,不然不好找开源的

网友C:
没玩过啊,这是什么can设备?

网友D:
就是一种USBcan吗?是属于一个监听设备吗?

网友E:
其实网上买个USBcan好像也没多钱吧

网友F:
一般的话,我建议您自己写个吧,找个开源的固件很难找吧

网友G:
没有这个开源固件,我有个jlink的固件,哈哈

网友H:
这种是不是和逻辑分析仪差不多的功能

网友I:
没有,你还是找你网上设计硬件的资源,根据它找固件吧

网友J:
固件一般都匹配硬件的啊,你硬件设计好了找不到固件?不能吧

网友K:
STM32CubeMX 中有内置的 HAL CAN 驱动,支持 CAN 总线通信。

网友L:
你可以从 canable GitHub 仓库 获取开源代码,定制你的 USB-CAN 适配器,或者使用 PEAK 提供的 PCAN-Basic API 来与 PCAN 设备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