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你是否曾遇到过数据传输错误或通信故障,如何进行故障排查?

楼主(2024-10-30):
STTS751通过SMBus 2.0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了解SMBus的基本架构,包括主设备和从设备的角色,以及起始和停止条件、数据位和确认位的传输机制。你是否曾遇到过数据传输错误或通信故障,如何进行故障排查?

网友A(2024-12-14):
SMBus(System Management Bus)的基本架构,包括主设备和从设备的角色,以及起始和停止条件、数据位和确认位的传输机制

网友B:
SMBus基本架构,主设备和从设备的角色

网友C:
主设备(Master:发起通信请求,控制总线的时序和数据传输,发送起始和停止条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D:
一般来说,从设备主要是响应主设备的请求,接收和发送数据,在主设备的控制下进行操作,起始和停止条件

网友E:
起始和停止条件错误:检查SCLSDA的电平变化是否符合起始和停止条件确保主设备正确发送起始和停止条件

网友F:
数据位错误,检查每个字节的传输是否正确

网友G:
确认位错误,检查接收方是否正确发送ACK/NACK

网友H:
确保在第9个时钟周期内发送确认位

网友I:
时钟同步问题,检查SCL的时钟频率是否在SMBus规范范围内(10kHz100kHz

网友J:
电气问题,检查SCLSDA的电压是否在规范范围内(通常为3.3V5V

网友K:
抓波形分析

网友L:
SMBus 2.0协议在I2C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强和扩展,特别是针对电池管理、温度传感器、功率管理等低功耗设备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