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有效利用STM32的外设

楼主(2024-10-30):
STM32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如ADC、DAC、PWM、UART等。探讨每种外设的配置步骤和最佳实践。

有没有具体的使用案例可以分享?

网友A(2024-12-14):
这个就看官方的demo就可以吧

网友B:
一般来说,案例有很多啊,得看你的方向和需求

网友C:
我之前做过一款DTU其实就是利用的uart的外设

网友D:
这个太多了,没办法细细说,随便举个栗子,电压的采集就是ADC,音频输出可以用DAC就这样

网友E:
你想了解哪些啊?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外设的实际案例太好找了吧

网友F:
PWM就可以点灯啊,控制灯的亮度等等啊

网友G:
具体案例也不能分享你源码啊,你就看正点原子的高级例程,基本都是项目的了

网友H:
我觉得STM32确实外设丰富,你可以搞一块开发板来学学就好了

网友I:
一般来说最佳不至于,就是稳定可靠其实就可以了,但需要自己来调试才行

网友J:
之前玩过SPI控制WS2812,其实效果挺不错,用的cubemx来弄的

网友K:
通常情况下依据项目而定

网友L:
现在性能应该都够用,不太需要压榨了

网友M:
在功率电子设备中,当检测到不正常的电流、温度或其他参数时,自动关断 PWM 信号可有效防止硬件故障。

网友:
cubeFx的BSP包里面有针对开发板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