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优化STM32的ADC精度和响应时间?

楼主(2024-10-30):
如何配置ADC以提高性能的?
有没有特别的技巧来减少噪声和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A(2024-12-12):
配置STM32的ADC以提高性能并减少噪声和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B:
用稳定的外部参考电压源,以提高ADC测量的精度

网友C:
选择合适的ADC分辨率(如12位、10位等),根据应用需求平衡精度和功耗

网友D:
时钟频率,选择合适的ADC时钟频率,通常建议在14MHz以下,以减少噪声和提高精度

网友E:
预分频器,使用预分频器来调整ADC时钟频率

网友F:
增加采样时间,以确保ADC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输入信号,从而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G:
通过增加采样频率并进行平均处理,可以提高ADC的分辨率和精度

网友H:
ADC输入端添加低通滤波器,以减少高频噪声

网友I:
使用屏蔽技术减少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J:
确保良好的接地设计,减少接地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