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想问问运放相关问题

楼主(2024-10-30):
(无正文)

楼主:


楼主:

咋上传图片不了呢

楼主:

https://bbs.**/jishu_2461437_1_1.html
上传不了图片,只可以看电子发烧友上的。

网友A:
要计算通过R10的电流和MotorCurr的ADC值的关系,我们需要先理解运放电路的基本原理和ADC的工作原理。

1. **计算通过R10的电流**:
   根据欧姆定律,通过电阻R10的电流I可以通过电压VIN除以电阻R10的阻值来计算:
   \[ I = \frac{VIN}{R10} \]
   给定的VIN是3.65V,R10是1欧姆,所以:
   \[ I = \frac{3.65V}{1\Omega} = 3.65A \]

2. **计算MotorCurr的ADC值**:
   ADC值是通过将模拟电压转换为数字值来获得的。对于一个12位的ADC,其最大值是4095。ADC值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计算:
   \[ ADC值 = \frac{ADC_{最大值} \times 测量电压}{参考电压} \]
   在这个情况下,测量电压是VIN(3.65V),参考电压是MCP6002_VCC(3.3V),ADC的最大值是4095。所以:
   \[ ADC值 = \frac{4095 \times 3.65V}{3.3V} \]

现在我们来计算具体的ADC值:
\[ ADC值 = \frac{4095 \times 3.65}{3.3} \approx \frac{14936.75}{3.3} \approx 4520.23 \]

但是,由于ADC的最大值是4095,这意味着我们的测量电压(3.65V)已经超过了ADC的参考电压(3.3V)。在这种情况下,ADC值会达到其最大值4095,因为测量的电压超出了ADC能够表示的范围。所以,实际上MotorCurr的ADC值应该是4095。

总结来说,通过R10的电流是3.65A,而MotorCurr的ADC值是4095,这是因为测量电压超过了ADC的参考电压,导致ADC饱和在其最大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bs.**/jishu_2461437_1_1.html
上传不了图片,只可以看电子发烧友上的。

要解决ADC饱和在其最大值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 **调整输入信号幅度**:
   如果输入信号的幅度过大,超过了ADC的可测量范围,就会导致ADC饱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或者增加ADC的量程来解决。例如,如果输入信号是3.65V,而ADC的参考电压是3.3V,那么输入信号就超过了ADC的最大输入范围,需要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或者选择一个参考电压更高的ADC。

2. **使用增益调整**:
   如果输入信号的幅度不能改变,可以考虑在信号链中加入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VGA),通过调整放大器的增益来适配ADC的输入范围。例如,可以使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如MCP6002)来构建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通过改变反馈电阻的值来调整增益,从而控制输入到ADC的信号幅度。

3. **选择合适的ADC**:
   如果现有的ADC量程不足以覆盖输入信号的范围,可以考虑更换一个量程更大的ADC。例如,如果当前使用的是12位的ADC,可以考虑更换为分辨率更高的16位ADC,以获得更宽的动态范围。

4. **使用差分输入**:
   如果输入信号是差分信号,可以考虑使用差分输入的ADC,这样可以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并可能提高信号的有效幅度范围。

5. **软件处理**: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处理ADC饱和的问题。例如,如果已知输入信号的最大值,可以在读取ADC值后,通过软件算法来校正和放大超出ADC量程的部分。

6. **硬件滤波**:
   如果输入信号中包含高频噪声,可以考虑在ADC前端加入低通滤波器,以减少高频噪声对ADC读数的影响,避免因噪声引起的误判为信号。

7. **电源管理**:
   确保ADC的电源稳定,电源的噪声和波动也可能导致ADC读数的不稳定和饱和。使用低噪声的电源稳压器(如LDO)可以减少电源噪声对ADC性能的影响。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有效解决ADC饱和在其最大值的问题,提高系统的测量精度和动态范围。

网友B:
切换到高级模式,然后截图粘贴发送

网友C:

[ I_{R10} = \frac{V_{IN}}{R_{10}} ]
下载视频

投屏

复制链接